FMS捕食者电调问题

楼主(2018-02-14):
听群里朋友说fms这款捕食者电调很容易烧电机 是真的么?
有大神帮我解答一下么 万一出问题损失挺严重的

网友A:
电调烧电机是什么概念,电机和桨没配好,导致电机烧了,短路烧电调到是遇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烧电机是什么概念,电机和桨没配好,导致电机烧了,短路烧电调到是遇见过。

跟jp涵道配在一起他们说有烧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烧电机是什么概念,电机和桨没配好,导致电机烧了,短路烧电调到是遇见过。

我也想不通为什么电调会烧电机,什么说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jp涵道配在一起他们说有烧掉的

烧电机,无非就是电流过大,电压过大。但是电压相对恒定情况下,电机的工况决定所需要的电流,至少我理解的是高kv配大桨,但也是先烧电机,电机短路引起电调烧毁。或者说,或许我了解的少,还有电调烧电机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