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改无刷问题

楼主(2018-02-14):
网上买了个黑金无刷套装,1.0轴尾电机
改完后尾巴晃的厉害,油门和螺距也老是调不好。油门要推的很高才能起飞,调大螺距飞行时间又很短。
有没有做过类似改装的能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尾巴晃是感度低吗?油门螺距不太懂。。我改完觉得手感怪怪的,,不如有刷飞着流畅,可能转速太高了。就是翻的时候有力了,但炸机零件太容易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巴晃是感度低吗?油门螺距不太懂。。我改完觉得手感怪怪的,,不如有刷飞着流畅,可能转速太高了。就是翻 ...

你感度设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