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头扣过紧或过松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8-02-15):
球头扣过紧的处理方法

首次装机难免会遇到各种问题,就说我吧,安装斜盘连杆就出现4个球头扣过紧的问题。
可能有朋友会说飞几次就松了。那当然了,肯定越飞越松。
问题是这几个球头扣不是一般的紧,紧到用手活动连杆时舵机臂都跟着弯曲。这肯定不行,会加重舵机负担,必须处理。
之前没想到会有这种问题,没买球头铰刀,那就必须找到一种简单有效的处理方法,否则装机无法继续,只能等节后快递恢复才行。能等吗?不能等。

试探着给球头加压,并来回转动连杆,如下图。

有效!但比较费力。
显然,这种方法适合球头扣稍紧的情况,太紧就不行了。

那就试试间接的方法
找个同规格没用的球头,装入球头扣内,做个工具给球头扣外圈加压,或锤子轻轻敲击。

其实没必要做什么专用工具,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有什么用什么,像下面几个钳子都可以用。

控制好力度夹一下就可以,简单高效。
唯一注意的是别压过头了,不然反而会过松。要边压便检查,每次适当轻压,随时活动球头检查松紧,合适为止。

球头扣过松的处理方法

一旦不小心用力过大,使球头扣反而过松怎么办?
好办,拆出球头,把球头扣转90度平放,用钳子什么的再压一下就能恢复,当然也不能压过头,否则又会过紧。

补充:用旧的已磨损球头不要用这种方法收紧,这不是积极的方法,必须换新。

祝各位新春快乐!

网友A:
塑料的怎么会压一压就变松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的怎么会压一压就变松紧?

因为这种塑料有一定的可塑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这种塑料有一定的可塑性

这样压会断的,不科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这种塑料有一定的可塑性

没那工具,钳子能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那工具,钳子能代替?

家用普通钳子似乎不太好,容易把球头扣外观损伤。
模型常用的球头钳应该可以吧

楼主:
这种方法对于动手能力较强的人来说优于使用球头铰刀。
因为球头刀会破坏球头扣工作面,破坏与球头接触面的光洁度。

自觉动手能力较差的话,还是用球头刀吧。我没有多余的球头扣赔偿各位

楼主:
这种球头钳,利用夹横轴的缺口应该也可以用

网友:
可以自制球头刀  用锉刀在一个球头上锉一条小槽  球头拧在把手上  就可以了

网友B:
小机还可以,大机不建议这样搞

网友:
画的真精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机还可以,大机不建议这样搞

请讲因何不可,以便我们这些新人学习

楼主:
因第一种方法无法单手用手机拍照,无奈只能手绘了,多谢夸奖

网友:
随便找个球头搞点划痕弄花它,转转转,应该更简单些哈

网友:
不管怎么说,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觉得装好球头扣好球头扣!用热吹风边吹边活动球头,这样很容易就搞定!我是在用这种办法!

网友C:
滴一滴机油或者抹点润滑脂,立马顺滑!没这么费劲!要是还紧,证明这球头或者球头口不标准!误差太大!不宜使用!

网友D:
球头扣过松就直接换了,塑料虽然容易塑型,但是这种做法会让球头扣的强度和耐磨度大打折扣,反而留下安全隐患。另外球头扣过紧可以用球头刀扩一下,没有球头刀可以自制一个,很简单,就是把一个球头上切出一条口子就行。

网友D:
我的球头刀就是自己弄的

网友:
我自己做了一个球头刀,球头上切割出一道口子,然后球头拧在一个把手上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小机还可以,大机不建议这样搞

这是正解,球头属于易耗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球头刀就是自己弄的

我也想过用球头改制球头刀,但是细想还是算了,这样的“球头刀”硬压入塑料扣中本身就伤扣边缘。正规的球头刀是缩小直径的,放入塑料扣中再通过调整螺丝涨开扩大刀径,跟自制的“球头刀”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正解,球头属于易耗品。。

这些易损件易耗品却可全都是套件标配的,没有多余,并且还没使用就有部分偏紧,总要处理一下用过之后再谈易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球头扣过松就直接换了,塑料虽然容易塑型,但是这种做法会让球头扣的强度和耐磨度大打折扣,反而留下安全隐 ...

我前面说过动手能力差的还是老老实实用球头刀吧,修拖拉机的肯定不能用这方法处理球头,他没这个能力,他只适合用尽全身力气拧那种超大型的螺栓。

至于这种方法是否会使球头扣的强度和耐磨度大打折扣,还真要分析下。

这种方法是用球头本身光洁的表面来压平球头扣内微小的不规则突起,使内部更光滑与球头吻合更好,没有料被切除,怎么会耐磨度变差了?
球头刀是简单粗暴的把内部切掉一部分料,已经缺料并破坏内表面原有光洁度,怎么会耐磨度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球头刀就是自己弄的

网友:
一个火机都搞定!

网友:
加热不管可以放松球头,加热后一捏可以收紧球头,就这么简单,一个防风火机和一双不怕烫的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双不怕烫的手

够让我笑一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滴一滴机油或者抹点润滑脂,立马顺滑! ...

老兄,那是你球头 Surface roughness 不达标
球头正常的话,加油无效!

网友C:
没干过的事儿我也不敢乱说!

网友G:
很好的办法。对于过紧的球头扣我一直用套进球头后用老虎钳在外面夹一下。

网友:
前面两个土办法不错,学习了

网友:
球头过紧用球头刀,过松的话用火机烤一下。

网友:
球头用刀片画几道痕迹,就可以当球头刀了

网友H:
以前球头过紧用两元店买质量差的药膏研磨,转动连杆合适了吧牙膏擦掉,松了滴502就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前球头过紧用两元店买质量差的药膏研磨,转动连杆合适了吧牙膏擦掉,松了滴502就紧了

研磨虽然麻烦,但精度高,也是方法,新春愉快!
顺祝楼上所有各位不炸机,炸也不坏,新春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好的办法。对于过紧的球头扣我一直用套进球头后用老虎钳在外面夹一下。

原来你竟然 早就用这种方法了

网友I:
怎样才算过松 /怕炸鸡

楼主:
多谢老模友鼓励 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怎样才算过松 /怕炸鸡

每个人定义不同吧,像我这类要求过分的人也是很多的,要保证松紧刚刚好无可察觉到的活动间隙,还要顺滑,哪怕感觉到一点点间隙就算过松了。
正常的球肘关节一般是任意方向连杆能自然下垂即可,稍紧时,稍有振动也能下垂都是正常,或者自重已无法使连杆自然下垂,但用手指拨动可顺滑转动且无明显阻力,因该是比较好的情况。
而用手指拨动连杆阻力很大,能看到舵臂跟着稍有弯曲就是过紧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原来你竟然 早就用这种方法了

我以为自己比较另类没敢发,谁知还有更另类的又是画图又是拍照的

祝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以为自己比较另类没敢发,谁知还有更另类的又是画图又是拍照的

祝新年快乐!

我因为是新手,太多不懂的,都是实践到哪里就说哪里,有总结有感受就发点,也是期望在争论中检验自己的感觉对不对,对的话又能帮到新人
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干过的事儿我也不敢乱说!

不是那个意思
一般来说,球头表面光洁度差造成的滑动阻力大,只要加润滑脂就会明显改善。

你看我用的各种润滑油,从电机轴承油、含浸油,到塑料专用润滑脂都有。

我无论是预装还是正式组装,球头扣是必须加油的,包括检查松紧都要加油。

球头扣我加日本 Dow Corning 的 GREASE
这是专用于塑料与金属间的合成润滑脂,与塑料有很好的相容性,适合低中高速的中到重负荷塑料与金属间润滑。直机球头肘属于重负荷,一般润滑脂很难适用。更关键是与塑料的相容性,不伤塑料很重要。可以这样说,任何常规润滑油对塑料都有损害,因此要使用专为塑料润滑而开发的合成脂,即使这样,按要求也要做相容性试验。但是对于业余来说就无所谓了,只要肯定是塑料专用润滑脂就可以用,毕竟直机零件寿命都不长。
但是也不能因为寿命短就随便用常规润滑油,可以这样认为,凡是未标注塑料专用的都是对塑料有害的,这种害处有时非常明显,快的甚至一个月就有表现,一般为强度下降,易断裂。所以正式装机,还是不要碰机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球头扣过松就直接换了,塑料虽然容易塑型,但是这种做法会让球头扣的强度和耐磨度大打折扣,反而留下安全隐 ...

刚才细看了下,你是说后面那种平压收紧的方法不适合旧球头的意思吧

抱歉之前看错了,以为你说紧球头扣适当压松寿命短呢,搞乱了
主题已加补充,谢谢

节日愉快!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前面说过动手能力差的还是老老实实用球头刀吧,修拖拉机的肯定不能用这方法处理球头,他没这个能力,他 ...

我说的是你讲的球头扣过松的处理方式,直接暴力压变形来让它变紧,这种效果就像是直接把一根直的塑料棒,硬掰成弯的,你说掰过之后塑料的强度难道还会变强?塑料这种东西,要么切削,要么热塑,这样才不会影响它原有的强度,你直接把它挤变形,强度肯定不如原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个人定义不同吧,像我这类要求过分的人也是很多的,要保证松紧刚刚好无可察觉到的活动间隙,还要顺滑, ...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是你讲的球头扣过松的处理方式,直接暴力压变形来让它变紧,这种效果就像是直接把一根直的塑料棒, ...

对,这一点必须强调,免得被新手误认为可以修复原本过大的球头、或用于拯救旧球头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机还可以,大机不建议这样搞

搞明白。
大机球头直径较大,5.7,更大的甚至接近7mm,对应的球头扣外环塑料很厚,利用那么点塑性变形已经不适用大型球头扣,强行可能会破坏塑料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球头刀就是自己弄的

从你贴这个图我就一直琢磨你的这个手柄,这个当手柄的是什么?

网友J:
感觉方法不错的。以前我的球头有点紧,有告诉用加热的办法,不热没作用,热了又变形,怎么也弄不好。最后球头扣扔掉了,无奈,买了刀。球头刀的确伤球头扣内接触面,如果不是特别近,我觉得不处理更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觉方法不错的。以前我的球头有点紧,有告诉用加热的办法,不热没作用,热了又变形,怎么也弄不好。最后球 ...

加热也是一种方法,但是很难掌握。
球头扣紧时,应该加热球头,比如用烙铁。为提高传热能力,球头与烙铁头之间要有点焊锡和松香。
但是这种方法有几个难点
一是无法准确掌握温度到什么程度合适
二是合适以后如何快速降温,否则球头扣注定会变形严重
我想过加热合适后立刻放进水里,只是想过,这种方法没实际尝试。

如果球头扣稍微松,手里又没有多余的,非要打算临时废物利用的话,用热风枪吹应该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觉方法不错的。以前我的球头有点紧,有告诉用加热的办法,不热没作用,热了又变形,怎么也弄不好。最后球 ...

如果手里有理想的球头刀,一切的其他方法都没必要尝试了。
因为我打算节后买球头刀,节日期间买不了,就满网乱搜想看看球头刀到底是什么样。结果给我的印象并不好,似乎设计并不合理,感觉还没有纯净星空自己做的好。
商品球头刀是利用膨胀口边缘来切削,这肯定是不合理的。
因为刀头要想顺利进入球头扣内,刀头直径不能太大,好在这类刀头都设计为可膨胀的,但膨胀后只是两个半球拉开距离,本质上直径并没有增大,刀刃也没有扩大。难怪有人说拧紧螺丝也很难切削下来什么,当然转啊转啊最后也有效,那多数是蹭的结果。
不知道日本原装球头刀设计是否合理,没见过。但我想基本都差不多吧,因为国产这些都是瞄准日货 台 湾 货 抄的,国人很少会独立思考设计出什么实用东西来

我只是从有限的图片了解商品球头刀,而且图片都很小,也许实际结构与我看到的不一样。

楼主:
相对来说我觉得纯净星空的球头刀虽然是自制的,但比商品刀好多了我觉得。
商品刀是双面刃,操作起来并不容易,很难保证内部切的很圆。只是觉得多数人并不注意这些,只感觉用它拧几下管用,内部变成啥形状根本不知道。
这就好比在一个孔上用更大的钻头再钻沉孔,多数人理所当然的认为很容易钻完的沉孔也必定是圆的,实际上绝大多数人钻完的沉孔却是五边形。

纯净星空自制的刀好在球头绝大部分接触球头扣内表面,并保证近似标准的正球体,有很强的自正位能力,切削完的内表面能保证是比较理想的反球面

楼主:
如果让我来设计球头铰刀,肯定是这样的

切削刀刃在一个半球上,膨胀缝只为膨胀,不做刀刃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如果让我来设计球头铰刀,肯定是这样的

这图做的比真刀都漂亮,太厉害了。

网友:
学习了。对于不太严重的情况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俺 个人重来不理会球头是否太紧。只要进去就行。我只观察进去后球头扣扣进去后有没裂痕。哈哈。我个人感觉。操几次就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图做的比真刀都漂亮,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