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直机

楼主(2018-02-15):
飞过固定翼一段时间了,想入个450,不知道该怎么下手?怎么购置设备

网友A:
建议看广西星尘写的关于直机入门理念相关帖子,在航模新手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看广西星尘写的关于直机入门理念相关帖子,在航模新手论坛

好的,谢谢

网友:
贴吧很多关于入门450贴,有固定翼的基础,一看就懂

网友:
我也是新手。练习买本书看,遥控直升机安装与调试,对纯白入门帮助非常大

网友B:
500起步吧  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现在都是三轴系统了  而且楼主又飞过固定翼  上手就快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起步吧  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现在都是三轴系统了  而且楼主又飞过固定翼  上手就快多了

我飞固定翼3D有一阵子了,在模拟器上飞了下直机感觉上手很快

网友:
有固定翼基础上手会很快!但要克服一个舵面反应问题!直击悬停和固定翼吊机的舵面不一样!直机的方向永远是方向,固定翼吊机时副翼充当方向的角色!方向就充当副翼的角色了!初期建议450起步,而且450是练手的不二选择!我是从直机转到固定翼的!算是经验之谈吧!

网友:
最经济实惠的就是450皮带版,325mm主桨最便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飞固定翼3D有一阵子了,在模拟器上飞了下直机感觉上手很快

对啊  很简单的啦  你真想入直机  有啥不明白的地方 可以问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啊  很简单的啦  你真想入直机  有啥不明白的地方 可以问我

好的,

网友:
450真心修得烦

网友C:
你的帖子是月经贴,搜搜吧多点参考。建议上冰人480空机,配件比亚拓便宜,很多配件是根据亚拓弊端改进的。电机选择丹锂2217的3700kv,多备电机轴,加个风扇要加30元。初级斜盘舵机可以选择809就可以,尾舵价格300左右的,不能太便宜,要售后好。陀螺仪黄色以外的k8就可以了,练习完全够用。以前的遥控器如果太便宜,也要换,至少要新出的天地飞那个600的。

网友:
欢迎入直机的新朋友

网友D:
呵呵,年前脑子一热咸鱼了一架470。论坛补课半个月,模拟器几个小时,现在已经楼下悬停了6块电池,无炸。
新手可以 考虑咸鱼上面买直升机,便宜啊。而且都不用你装,省事不少。
回来之后检查调试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年前脑子一热咸鱼了一架470。论坛补课半个月,模拟器几个小时,现在已经楼下悬停了6块电池,无炸。
...

正是这么想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帖子是月经贴,搜搜吧多点参考。建议上冰人480空机,配件比亚拓便宜,很多配件是根据亚拓弊端改进的。 ...

现在用的是付他爸14sg  frsky6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是付他爸14sg  frsky6接受

电子设备不用花钱了,那就冰人空机,不要买飞越富丽,精度太差。斜盘伟创809舵机,锁尾舵机300以内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是付他爸14sg  frsky6接受

电子设备不用花钱了,那就冰人空机,不要买飞越富丽,精度太差。斜盘伟创809舵机,锁尾舵机300以内就可以,电调只有好盈50v3可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设备不用花钱了,那就冰人空机,不要买飞越富丽,精度太差。斜盘伟创809舵机,锁尾舵机300以内就可以 ...

冰人的是不错,就是有点小贵,很多人都建议上x3,不知道哪个或更合适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冰人的是不错,就是有点小贵,很多人都建议上x3,不知道哪个或更合适点

等你炸了,就不认为冰人贵了,配件价格也要考虑,直升机炸鸡费用必须考虑。电机就上丹锂,贵有贵的好,便宜的高温。

网友C:
还有一点就是,450或者480配件有很多可以用飞越富丽的,价格便宜后期费用低,泰世只有原装,买一两个泰世配件,国产可以买一包。初级关键是实用耐用,技术好了,炸的少了,上亚拓泰世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点就是,450或者480配件有很多可以用飞越富丽的,价格便宜后期费用低,泰世只有原装,买一两个泰世配 ...

明白了,谢谢!

网友:
直接上富丽465,性价比最高。新人别上x3

网友:
飛越450、富麗Kbar

网友:
我是过来人 450PRO   飞了200多起落了  450PRO入门的    现在SAB380+450PRO     380偶尔到飞场秀秀   主要飞450PRO     泰式X3和380好多了  可是成本上升了好多好多     建议买富力465  或亚拓450L    修机简单多了 配件价格很低了       PRO一炸鸡基本就要换易碎标   拆舵机很麻烦的  这个机器修的时间比玩的时间多多了       465和450L就能避免很多这类的问题  记得改个皮传   炸鸡尾管不坏的话 什么问题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