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的详细使用手册,哪位有?

楼主(2018-02-15):
打算飞地平线系列的小固定翼,入手了二手的华科尔D10号称神控,目前自己刷了D5.0固件,没改高频头。由于是二手的D10 以前也没玩过设置这么复杂的控。所以想要一份详细的D10的设置说明书,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居然没有搜到。网上只有简单的手册,详细的包括混控设置,通道映射,发射模式设置等的详细的都没有找到。哪位有的话,给一下,不甚感激。

楼主:
另外,请用过D10飞过地平线的朋友给说说,这个控跟原厂的地平线的控比起来有什么区别,是否还有必要入手原厂的地平线控了?

网友:
D10的说明书

网友A:
Deviation5.0固件说明书在deviation.tx官网上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GacDLR 密码:Rf5n

谢谢了,正在下载,回去好好研究,另外地平线的原厂遥控器上有个通道是按钮的,好像功能是一键返回,D10上好像没有这个按钮通道,是否可以改装加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GacDLR 密码:Rf5n

下载了,仔细看了下,好像这个说明书是对应以前的固件吧?和目前5.0的固件的界面有很大的区别呀?

看来还得继续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viation5.0固件说明书在deviation.tx官网上找...

还是您推荐的这个靠谱,下载了英文版的,正在研读

楼主:
英文的倒是比中文的说的清楚。但是mixer部分看了还是一头雾水,怎么论坛里就没有一个帖子能给讲清楚的呢?包括之前一位大神写的中文的讲解,我看了也是不太明白。如果这次我经过努力要是弄明白了,我回头就详细的写一个帖子把它记录下来。

网友C:
Mixer哪里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Mixer哪里不清楚?

我的接收机有三种飞行模式,将通道5关联到一个三段开关,分别设定为100,0,-100。就可以对应来却换这三个飞行模式了。

但是目前我的D10刷了D5.0的固件。

我尝试了一下,目前已经把第五通道映射到Fmod三段开关上了,但是这个Fmod三段开关有三个状态分别是Fmod0, Fmod1和Fmod2,我目前第五通道的在src选项中指定的是Fmod1,但是这样达不到-100,0,100的这个输出效果,请问具体应该怎么设置才能在第五通道上达到-100,0,100的输出效果?

网友C:
第5通道选exp & dr ,你要的是传出三个固定值,所以src任意设,high mid low的开关分别是f0(也可以不填) f1 f2,曲线选fixed,对应的值是100 0 -1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5通道选exp & dr ,你要的是传出三个固定值,所以src任意设,high mid low的开关分别是f0(也可以不填) f1 ...

high mid low的开关分别是f0(也可以不填) f1 f2,曲线选fixed。

这句话我没有找到相应的选项呀?

改成 expo&DR后菜单变成如下了:

1 Src: Fmode1
2.high-rate: expo0
3.scale:100
4.switch1:none
5.mid-rate:linked
6.scale1:100
7.swich2:none
8.low-rate:linked
9.scale2:100
应该设置哪个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high mid low的开关分别是f0(也可以不填) f1 f2,曲线选fixed。

我用的是mix,你改成fmod就可以了…

网友:
不能用link

网友:
你是用的标准界面吧?我用的是高级界面,设置可能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mix,你改成fmod就可以了…

您这个是在哪个文件里头改?不是在菜单里改设置吗?

楼主:
我用的也是高级界面呀?

网友C:
设完了,就保存在文件里了,你不知道怎么设,就直接连电脑,在u盘里面改文件,改好了,再打开看界面上是怎么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完了,就保存在文件里了,你不知道怎么设,就直接连电脑,在u盘里面改文件,改好了,再打开看界面上是怎 ...

我关键是不知道要改U盘里的哪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