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请教一个接收器问题!

楼主(2018-02-15):
一个四通接收器外接一个不带信号线的
电机
,能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A:
信号线是在电调上,不是在电机上。没有电调是没有办法控制电机转与不转及转速。

网友:
是什么电机,什么电调,有刷还是无刷?

网友B:
电机本来就没有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