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翼左右方向反了.要调哪里 急啊.飞场求救

楼主(2018-02-15):
副翼左右方向反了.要调哪里
急啊.飞场求救

网友:
左右舵机线对调,也可以在遥控器里调。

网友:
在遥控发射器中设置通道反向

网友:
遥控器里设置副翼正或者反

网友:
一般遥控器四个主通道都是可以设正反向的。

网友:
是什么遥控器?

楼主:
试过了.没有用
见鬼了

网友:
遥控器上设置反向啊

网友:
要么是线插错了,要么就是遥控器设反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没有用
见鬼了

陀螺仪设置不对的话  遥控器和插头 怎么变换都没用的

网友:
装了飞控

网友:
副翼反向

网友:
看看你的遥控器?

网友:
没搞懂固定翼还是直升机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才

我猜是飞控方向装反了

网友:
直接一点控里切换对调摇杆操作

网友:
他是中将了?

网友A(2018-07-22):
往左压,就是左边副翼起来,右边的下去,类推,遥控器副翼正反通道设置一下

网友(2019-01-11):
接收器换下接头行吗

网友C:
怎么解决的,经验共享下。

网友D(2019-02-22):
是什么飞控?你在地面站里设反向试一下

网友E(2020-07-20):
把正设反后,俩副翼有同向,变襟翼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