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

楼主(2018-02-16):
已经尝试很多方法  还是不行  w7的系统

网友A:
兼容模式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兼容模式运行

不行的 已经设置过了一样

网友B:
我偶尔也出来,最小化再还原后很容易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偶尔也出来,最小化再还原后很容易出来

一直出不来  晕倒

网友:
重装系统,不要用 GHOST版的,直接用安装版装,然后再一个一个装驱动~

网友:
XP 或者 WIN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