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k110主板无响应

楼主(2018-02-16):
今天翻小鸡配件偶然翻出来个K110的接收版,实在记不清是哪来的了……于是想通电试试好坏,接了v120d02s的电调,通电接收机无任何反应及指示灯,所以特来请教懂的老鸟,是不是必须要用K110的专用电调?因为有印象以前那接收我试过是好的,但那次试是用v977的电调。

网友A:
检查插头线序一致吗

网友B:
估计是你接线接错了

网友C:
华科尔和伟力的接口线序不一样的

网友C:
中间的不变,两边的对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的不变,两边的对换下
谢谢,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的不变,两边的对换下
非常感谢!对调两根线之后就真的亮了!特来感谢!

网友C:
因为我用的就是华科尔的电调电机飞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