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用天地飞7 飞700吗

楼主(2018-02-16):
用天7飞700靠谱吗?天7的接收机能受的住20a的大电流吗?

网友:
700都有了 还用啥

网友:
关键是不失控。

网友A:
遥控器主要看可靠性,我用过天九感觉挺好的,后来由于喜欢devoF12的图传和外观以及界面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主要看可靠性,我用过天九感觉挺好的,后来由于喜欢devoF12的图传和外观以及界面换了。

接收机不知能否受得住大电流?20a 挺大的

网友:
通常情况下舵机主要由bec供电了,通常所有舵机和接收机陀螺仪电源是和bec并联的。注意一下最终汇流那个插头就行了。

网友B:
供电是BEC决定的,接收机只看你够不够电压,所有供电和取电是并联的,20A不会过接收机

网友:
我用3s供电天九那个接收机 居然没烧

网友:
买的起700干嘛不买个好点的控?

网友:
天7飞了几年1000起落左右,没见失控

网友:
还是提醒楼主注意安全,多大的脚穿多大的鞋。不要因小失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是BEC决定的,接收机只看你够不够电压,所有供电和取电是并联的,20A不会过接收机

插头有限制

网友C:
实在说,天七就可以1S锂电供发射,能连续开机5,6个小时,遥控距离还可以接受至少在视距内(固定翼的视距内指的起码有个5,6百米,直升机的话还是担心机械问题多一点)是没有过失控记录,用来玩超视距飞行的例子还挺多哦。摇杆里面还是四颗轴承,手感过得去吧。因为成本关系是用了单色的显示屏,不过这也好,省电是一方面,关键是阳光下能够看清楚。通道数量不多不少刚好够用,操作习惯了设置起来效率还挺高,在外场能够很快投入飞行。重量轻,长时间拿着也不累,用不着又是挂带又是支架什么的伺候,随拿随用。遥控器是拿来用的就应该用着方便。
其实遥控器的技术也就这样成熟了,要玩复杂功能的早用上地面站了。各种增稳,混控,航线,保护设好的话,飞机比手控飞得还稳,一般新手两三年功夫的都飞不出那个起降航线。

网友D:
天九用过,哪来的20a电流这么大,舵机一直堵转?

网友:
不怕死就用,和电流无关。

网友E:
其实根据天6二代的表现来看,天地飞应该还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根据天6二代的表现来看,天地飞应该还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在说,天七就可以1S锂电供发射,能连续开机5,6个小时,遥控距离还可以接受至少在视距内(固定翼的视距内 ...

写这么多,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九用过,哪来的20a电流这么大,舵机一直堵转?

700就是20a bec

网友:
引用 楼主:
700就是20a bec

700用2s直驱的话,舵机电流经过陀螺仪,不经过接收机。

网友:
摇杆精度一般,拿来飞飞小鸡可以,700就不要了吧

网友:
都700了再怎么说为了自己的安全也不用这些啊…

网友:
天七难道因为便宜所以不能飞大机?  飞小机可以  大机就不行? 我反正见过天九飞700  所以做为同一个品牌的控  应该可以的

网友:
飞得起700,估计也不差那一个控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