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kong 90GT 飞控和接收机连接问题

楼主(2018-02-16):
入手一台90GT小机机PNP版,无接收,自己有一个乐迪R6dsm接收机,准备使用sbus模式连接,图三是自带通道线,连接在A接口,请问90GT飞控上哪个是sbus接口?

网友A:
应该是A接口,我以前有一架。A是sbus和dsm2好像。你百度一下接口定义吧,四根线忘记是哪三根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A接口,我以前有一架。A是sbus和dsm2好像。你百度一下接口定义吧,四根线忘记是哪三根了。希望对你有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A接口,我以前有一架。A是sbus和dsm2好像。你百度一下接口定义吧,四根线忘记是哪三根了。希望对你有 ...

看了百度文,但是是标准形状f3飞控,这种异型板还真没找到

楼主:
确定是a处接口

楼主:
引用 楼主:
确定是a处接口

sbus是三根线,这个接口的线是四根,请问知道接线顺序吗

网友:
知道,明天告诉你吧。喝多了

楼主:
第一黄色是信号线 第二绿色空着 第三电源正极 第四地线也叫电源负极。

楼主:
引用 楼主:
第一黄色是信号线 第二绿色空着 第三电源正极 第四地线也叫电源负极。

收到!装机后再麻烦您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楼主:
引用 楼主:
第一黄色是信号线 第二绿色空着 第三电源正极 第四地线也叫电源负极。

要在飞控设置输出信号是sbus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在飞控设置输出信号是sbus吗?

当然要设置,记得把UART2 RX端口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要设置,记得把UART2 RX端口打开!

调参软件是哪个能不能分享一个汉化版邮箱zdw1003@163.com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参软件是哪个能不能分享一个汉化版邮箱zdw1003@163.com

已发1.8,不要用高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发1.8,不要用高版本的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发1.8,不要用高版本的

要使用谷歌浏览器需要fan qiang软件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发1.8,不要用高版本的

现在vpn软件在网上根本找不到,还得求助一下,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发1.8,不要用高版本的

已搞定,是我想多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经可以飞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发1.8,不要用高版本的

已经可以飞了,谢谢

网友B:
你装电机的螺丝是多长的?好像没有放垫圈,会顶到电机线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可以飞了,谢谢

不客气,没有能发给你软件,因为我的都是在学校飞,所有关于飞机的资料都在学校电脑里。祝贺你可以飞了,也祝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装电机的螺丝是多长的?好像没有放垫圈,会顶到电机线圈的。

原机带的m2,6mm,垫圈数量不够就没装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机带的m2,6mm,垫圈数量不够就没装

m2*6的用垫圈也长了,我把三个电机都顶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2*6的用垫圈也长了,我把三个电机都顶坏了。

已经飞了5电差不多,目前没什么问题,如果顶到会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楼主:
第一黄色是信号线 第二绿色空着 第三电源正极 第四地线也叫电源负极。

原装电池是2s 350mah 25c,我想换成高能550mah 80c的电池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电池是2s 350mah 25c,我想换成高能550mah 80c的电池可以吗?

550ma可以 50c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电池是2s 350mah 25c,我想换成高能550mah 80c的电池可以吗?

我的微信号13951025527,微信交流方便一点。

网友:
我用的550,感觉太重了

网友C:
你的90会朝一个方向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90会朝一个方向飘么

目前还没有,论坛里有一位ID往事酒吧的朋友一个帖子有说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90会朝一个方向飘么

你的90会向一个方向漂吗

网友D:
原配动力有点弱,我的那台没等我升级就飞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配动力有点弱,我的那台没等我升级就飞丢了

刚刚开始玩小鸡,等以后升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