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机归来--休斯300

楼主(2018-02-16):
JR休斯300,收的二手机,原机陀螺仪还是机械式的,真是够老的,回来换装亚拓舵机,亚拓无副翼头,KDS EBARV2陀螺仪 ,更换了三叶32级发动机,简单调了发动机,好启动,稳定不熄火,30%的燃油,排出的淡淡的白烟,烟不浓,本人刚开始玩油直,请教大神:排气烟不浓,这样正常吗?是贫油还是什么?

网友A:
用的什么油。有些油烟不大。下来最好用测温枪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油。有些油烟不大。下来最好用测温枪测一下

用的是:engine 30%的燃油,喷得脚架周围都是油油的,发动机温度不算高,应该不是贫油,

网友B:
多少收的,有条件我也收一个

网友C:
贫油与否可以看热火头,拆下来看一眼就知道了,一般贫油发动机会有抖。小十年没玩油机了具体也记不得的了。

网友:
想看看机械陀螺仪是怎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收的,有条件我也收一个

飞机是1400收的,回来自己更换电装 悬翼头 发动机,花费超过25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贫油与否可以看热火头,拆下来看一眼就知道了,一般贫油发动机会有抖。小十年没玩油机了具体也记不得的了。 ...

好的,谢谢指教

网友:
真漂亮啊 还是烧油的 完美

网友:
好怀念的机子,现在配件基本找不到了,尽量别猛飞。03年时候满天都是这机子,各种3D。

网友:
好看,我一直也想给600N装像真机壳,可惜没啥好看的。

网友D:
如果油都喷出来了。。。应该是没烧干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油都喷出来了。。。应该是没烧干净吧?

甲醇機不噴油過沒多久就要換發動機了

网友:
真不错,冒烟是正常现象

网友:
想问一下:三叶32好用吗?

网友:
还有:容易启动吗?飞的过程中容易死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