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神们一个问题

楼主(2018-02-16):
这个15E的电机是2216的,KV值是1250用的1147桨,电池花牌3S1300毫安35C放电。感觉不给力,速度慢,吊机不好掉。桨可以把桨再换大一点可以吗,有那位朋友用过的,或者换那种电机比较来力。飞习惯了8mm的F3P吊机动力不够感觉很不习惯

网友:
换双天2838, 1300kv。2221级别的

网友:
同样的电机我用1047感觉还不错啊,奖越大电机转速会低 速度当然慢

网友A:
我现在飞15e板机,朗宇2216-1250kv,1047浩业桨。今天初一有空,连续飞了26起落。当时气温12度。电机不烫。
如果用1147桨也能飞,电机容易发烫,不喜欢。
以前飞像像真15e也用这套配置。动力也没问题。
1147桨我也用过,就是电机容易发烫。其他无问题。
现成的配置能飞就先飞着,坏了再考虑好吧。

网友:
你找一下狂人飞15e的视频。就知道,现在你感觉飞不顺手,根本不是飞机跟电装的问题。

网友:
似乎是降大了,以前我用郎宇2216,880kv装的十一寸,十寸

网友B:
拉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力不够

是的,飞起软

网友:
15e吊机比板机难,练吧。

网友C:
可以试试丹锂2221,1250kv配1047动力不错哦!

网友D:
电机880或者1100kv上4s才给力,3s夏天用1047都烫的不行,想暴力只有4s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880或者1100kv上4s才给力,3s夏天用1047都烫的不行,想暴力只有4s

今天换了2217的4S1300穿越机电池,超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换了2217的4S1300穿越机电池,超爽

4s1300感觉太重,4s850mah2216配1250kv1047冬天4s那才暴力,但不能连续飞。这样飞好像没什么意义,我现在还是老老实实飞3s1300练动作,肉是肉了点,够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飞15e板机,朗宇2216-1250kv,1047浩业桨。今天初一有空,连续飞了26起落。当时气温12度。电机不烫。 ...

兄弟,飞是能飞,随时都是全油门,才能速度,可能是飞F3P习惯了。大半油门都可以吊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丹锂2221,1250kv配1047动力不错哦!

上的2820,4S13000,95C放电的穿越机电池。还没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