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可以用2S动力电池可以改控电么

楼主(2018-02-17):
请教各位前辈,我有一块2S2600毫安20C的电池,没什么用,想给mc6遥控器改控电,不知道遥控器能不能受得住。mc6原来采用的是4节1.5V电池供电。
谢谢各位。

网友A:
可以,我就用的2600的2s。就是需要把后盖锯开。

网友:
完全可以,我用小电池,太大放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就用的2600的2s。就是需要把后盖锯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注意电源线不要接反

网友:
没问题,注意电池大小,前天改左右手刚改的锂电,用850mah的改的。注意MC6的电源线很坑,我的拆开后在原来红黑线上直接并上锂电插头,结果不亮,装上干电池测了一下,居然黑色是正,红色是负!

网友B:
动力电池不可以.
动力电池满电必须立即使用
控电经常续航几个星期的.
会怀孕的.
楼上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电池不可以.
动力电池满电必须立即使用
控电经常续航几个星期的.

哎?!确实是有这个顾虑,我没考虑到电池本身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哎?!确实是有这个顾虑,我没考虑到电池本身的问题。

完全没有必要顾虑这个问题,小C数断续放电是对电池最好的。也可以用退役的动力电做控电是废物利用的好方式。

网友D:
2S现在就是在用着,挺好的,空间也正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没有必要顾虑这个问题,小C数断续放电是对电池最好的。也可以用退役的动力电做控电是废物利用的好方 ...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2S现在就是在用着,挺好的,空间也正合适

妥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电源线不要接反

请问如果接反了会烧坏遥控器么

网友:
这个控我拆过,它用的是一个三端稳压3.3V输出。你只要供电电压大于3.6V就行,由于线性电源在工作范围内电压升高电流不变输入功率增大输出功率不变效率降低,但是那玩意不小所以说散热不成问题。可以用2S供电,但是别指望控的低压警报,因为那时候2S早过放了。

还有就是它的DC5521插头和电池是直接相连的,这使得我用它玩模拟器都不装电池,直接用USB转5521电线插电脑供电,节省电池消耗。

网友:
锂电改控电主要问题是长时间保存,老司机都知道锂电比较娇贵,长时间存放,电压不能高也不能低。最好就在3.82附近。
所以用锂电改控电,建议用容量不要太大的,这样比较容易掌握保存电压。
FUTABA原厂控电都不用普通锂电,而是铁锂(还是镍氢?),主要也是这个保存电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电源线不要接反

我试了一下,接反会烧,但是没烧坏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接反会烧,但是没烧坏

咋发现烧了?我的接反没反应,正过来后就正常用,没发现异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接反会烧,但是没烧坏

嗯,不过烧了也没事,也就可能是个7803的降压管会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咋发现烧了?我的接反没反应,正过来后就正常用,没发现异常。

冒烟,有味,不过安上电池还是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不过烧了也没事,也就可能是个7803的降压管会烧坏。

请问有什么影响吗?现在功能到是正常

网友(2019-11-02):
我也改了mc6黑色线是正极需要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动力电池不可以.
动力电池满电必须立即使用
控电经常续航几个星期的.

都当控电了,还怕怀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