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高压锂电,难道就是普通锂电吗?

楼主(2018-02-17):
我有一块电池。5s  6000mah 昨天晚上给810六轴飞,打算深度放电。放到二点几,后来恢复到3.3左右,电显 显示还有百分之4的电。也符合我的要求了。然后开始充电,a6充电器。充到4.2自动断电,然后我拔掉。
就在刚才,我准备飞,随手插到a6上看看电压。结果把我惊了,a6报警,显示4.45v。我连忙用万用表测试,果真4.45v。现在该肿么办,在线等,挺急的……
这个充电器我用了两年了,一直没问题。而且昨天拔电时就是4.19v。放了一晚上就变成4.45v了。

...........................................................................................分割线............................................................................................

下午,刚刚去试飞回来,平时这块电池能飞18分钟左右,今天也飞了近18分钟。可是一测试,蒙了,前面三块没有变成高压锂电的,都已经放干了。而后面两块高压锂电,现在才3.9几。性能杠杠的

网友A:
充电器平衡充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平衡充坏了

充电器没问题。拔电时也是4.19v。放一晚上就变成4.45v了

网友:
放电吧!电池多少都已经受到伤害,问题你本很清楚,只是你不想面对。注意安全,相信事实,新年快乐!

网友:
买个灭火器,牢记119

网友:
我也用A6,看楼主的遭遇怕怕的

网友:
看来这应该是电池问题了

网友:
想了解一下深度放电有啥用?

高压锂电的电压是4.35,其实日常我们用的锂电都可以充到4.35,但耐用度应该不如高压的好

网友:
吓得我赶紧关闭了电脑,跑到没人的地方吸了根烟冷静了一下

网友:
电池没鼓,不用怕

网友:
我最近把达普4.2的电池用高压充电模式充了,真的能充满的,电池没啥事,立即放电。

网友:
4.2应该不是绝对的 应该有余量的 没事吧

网友:
4.5一下应该都是安全的

网友:
电池放了一晚上   突然容量贬低了 但是冲进去的点没有变少  电压就变高了

网友:
可能是温度变化的影响

网友:
你这个和高不高压无关。而是充电器坏了,一路电压过高。这才导致了你把那个正常充电的放干了,过充的还有电。

应去修/换充电器。

网友:
充电器问题吧?

网友:
遇到过3s有个平衡头的一根线接触不良导致那片冲到4.5,马上放电,事后证明那片电池已经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