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佬

楼主(2018-02-17):
450直升机
电机
反转怎么回事?这样导致大齿盘转小齿盘不动。

网友A:
三根线随意两根换一下

网友B:
电机线拔两根对换重插就可以了。楼主确定模拟器可以悬停好不?模拟器飞好了再试真机。调试不上大小桨,安全第一。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
电机反转换3相,模拟练好心别慌,要是情况不对劲,马上熄火回家乡。
春节到了,新年快乐~

网友D:
电机是三相交流电,随意两根对调就改变转向了。

网友E:
那你的桨也需要换,从新调吧

网友F:
电机中间的线和电调中间的线别换,换其他2根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