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V是什么神仙?

楼主(2018-02-17):
KV是什么神仙?

KV真是一个有神功的神仙!并造就了很多的大神,大神再培养众多信徒,神就更神。

在直机板块,450机用低KV6S马达比高KV3S马达效率提高30%以上。

在固定翼版块,低KV扭矩大。

当然,现代中国人是无神论者,所以,一定要很有学问地说,高压输电原理让6S的效率无比,同功率下,转速低的扭矩大。

PUG也是无神论者,而且是一个,喜欢“瞎想”并“钻牛角尖”的无神论者,很要命还“语文”都不及格。就这货还去惹神,惹怒神后果是很严重的,严重时大侠要拳头斥候你。

在直机版块,PUG的“瞎想”并“钻牛角尖”的坏毛病,让那些被PUG钻牛角尖式的逼人办法下,最后只好拿出终极武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确,PUG把别人逼入墙角唯一用的办法是 理论,但是却“拿”不出书名的理论加,上令人厌恶的语文符号,问号?在终极武器面前PUG只好举牌投降,牌子上写的是,被实践检验过的真理可以指导实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实践检验过的真理可以指导实践。本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不知何时就只剩上半句了。对于这,PUG有很多好笑和不好笑的瞎想。我猜只有这样才能对于 新地心说 是一个终极武器。因为这样一切都可以以我看到的,我感受到的为准,是实践的结果。扯远了。。。。。,但我觉得很有必要。

KV是什么神仙?

老模友xu1288这样说的:“无刷电机KV值定义为 转速/V,意思为输入电压增加1伏特,无刷电机空转转速增加的转速值。从这个定义来看,我们能知道,无刷电机电压的输入与电机空转转速是遵循严格的线性比例关系的。
   对于同种尺寸规格的无刷电机来说:绕线匝数多的,KV值低,最高输出电流小,绕线匝数少的,KV值高,最高输出电流大,单从KV值,不可以评价电机的好坏,因为不同KV值有不同的适用场合。”非常到位的解释!

我觉得把 输出电流 改为 输入电流,这样更符合物理上的说法。

另外,遵循严格的线性比例关系 改为 大致的线性比例关系。为什么说是大致?因为这个是空转转速增加的转速值。很多的厂家只告诉了我们KV值,并没有把这个KV值是用的多大的电压测量的。蝎子电机的22系列是用的10V,不管是3S还是6S(计算起来很方便哈),但如果用11.1V,结果就不一样了。为什么?

大家看,大家看看吧,PUG就是这样的令人厌恶,问号,问号,还居然,对自己也用问号。在PUG看来,问号是在讨论时一定要出现的东西,你和别人讨论问题,如果你看不到问号,PUG给你的建议是可以结束讨论了。对方没问号,就意味他同意了你的观点,他已经没有你思考得多,他已经没有你思考得深,你得不到任何多的有用东西,剩下,只是浪费时间。不要认为问号是敌意,你的父母没向你用过问号?你的老师没向你用过问号?你自己没向自己用过问号?真为难我了,为了说明PUG的问号,又用了这么多的问号。又扯远了。。。。。,但我觉得很有必要。

继续解释上面的为什么。很多的人认为,空载不是载荷,但它千真万确对电机来说是载荷。空载的的情况,应该考虑为一个,绝对没有载荷,加上一个一定有并必须要加上的载荷,只不过这个载荷是这个绝对没有载荷的电机自身的。因为对于电机来说,它负担的就是载荷,而且它,不知道也分不清,这个载荷是它自身的,还是被额外加的。空载的概念是我们为了算有效功率引进的。再一次又扯远了。。。。。,但我觉得很有必要。

我们知道这里是有载荷的,而且其载荷和速度不是线性的。什么?不是线性的?对的,不是线性的。为什么?(问号又来了)因为这个和载荷之一的性质有关。在空载载荷中有空气阻力载荷,空气阻力是和速度成几何关系,就是次方数关系。1V时的转速,2V时的转速,.。。。。11.1V时的转速,空气阻力完全不一样。所以按KV值解释,KV这种以平均值来代表整电压区间最多只能说是 大致的线性比例

说了半天,PUG你到底想说什么?有人提这样的问题吗?有的话,很好,证明有人不只是在读一个语文不及格人写的东西,并还在思考。

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个和KV有几乎一样功效但除了神功效外,却把KV神的功效给废了,并能比KV更精准描述转速和电压关系的物理经典,改变世界的经典,反电动势。

模友HY5IHY这样说的:“反电动势,就是电机转起来不就变成发电机了嘛。它发电的方向是和电源反向的,就是正极对正极。
开始电机没转时,没有反电动势。相当于电源电压全加在转子上(按2212说是定子)
电机开转,反电动势随转速增加而增加,不是和电源是反方向的嘛,就吧电源电压给抵消了一部分,相当于剩下的电源才给转子供电。
转速越高,反电动势越高,直到抵消到电源电压只剩一点点通给转子,只能维持转子旋转,而不能使其加速的程度,电机转速就稳定在这里不再增加了。
匝数多电机,低速就能获得比较高的反电动势,所以,转速较低。匝数少电机,要高速才能获得比较高的反电动势,所以,转速较高。”非常棒的描述!

反电动势的物理公式将在另外的新帖讨论。在下个新帖中讨论同尺寸,同材质,同结构的电机低KV和高KV在转动时的扭矩比较。
最后,感谢 xu1288,感谢 HY5IHY

====================
希望大家对扯远了的话题也给予同样的关注。

网友:
买本电机学应该就有很好的解释了

网友:
p兄以前的帖子我都看过,我觉得有理有据还是很信服的

网友A:
希望以后多多指导新手

网友B:
比较期待,同尺寸,同材质,同结构低kv电机和高kv电机的对比,其实我也知道同等电压下肯定高kv做功多,但是普遍认同的低kv扭矩大,确实我也没想明白,最好有个通俗易懂的解释.....本人物理只停留在高中,大学没教物理,很多东西(比如楼主上一贴)完全在看的晕晕乎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以后多多指导新手

谢谢!大家多讨论。

网友C:
此效率非彼效率,如果单单是按g/瓦来算效率的话,3s 绝对比4s效率要高。没有为什么,数据就是这样的,数据不会说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期待,同尺寸,同材质,同结构低kv电机和高kv电机的对比,其实我也知道同等电压下肯定高kv做功多,但是 ...

哈哈

不要为自己难为情。这些东西的确不好懂,这些东西看不到摸不着,也很难做一些严格的实验,所以我为什么提 理论和实践 的关系。

没关系,接下来如果有问题告诉我,这样我知道你在哪里遇到障碍。

你知道高KV功率大,这个是很不错的。

你要用思维方式,逻辑来帮助你。你肯定 知道,功率=转矩x转速。这个是基本物理,但你不知道 电机的扭矩如何得来,如何算。

你已有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低KV转速低。根据上面的公式, 唯一需要确认,是功率相同。但现在不是 ,所以低KV扭矩大命题就会在 逻辑 有上这样的结果,可能是,可能也不是。

两个不同的认同 ”低kv扭矩大“ 和 ”低kv扭矩可能大,可能不大 “ 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一个是 迷信神功是信徒,不会再思考任何的东西。一个则会去问为什么?为什么?

我们看到的说法是 功率相同,转速低,所以扭矩大。这里大家都很甘心情愿做信徒,连起码的疑问都没有了,高KV要求的电流大,还能同功率吗?,同功率这件事就只需凭空认为。。。。

网友D:
楼主在另一个帖子说:
电机1. 用一截面积为S的导体绕两圈。(低KV

电机2. 用一截面积为S的导体两股并联绕一圈。(KV)

楼主在这里反映:在直机板块,
机用低
KV
6S
马达比高
KV
3S
马达效率提高
30%
以上。

我来解释一下,那就是有些3S直机用的高KV电机不是电机2那种方法,而是通过将磁铁拿掉一半的方法,这种方法确实可以提升空载转速(因为减小反电动势)但是这么做降低了负载能力,若相同功率(如用在同一个直机上)效率就会低很多

直机玩家在选购电机时要看好磁铁填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

不要为自己难为情。这些东西的确不好懂,这些东西看不到摸不着,也很难做一些严 ...

继续关注吧,但是好像普遍认知确实是低kv扭力大,我感觉怎么会有许多人同时出现同样的 逻辑上好像都不通的答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在另一个帖子说:电机1. 用一截面积为S的导体绕两圈。(低KV)
...

但是在车模里,tekin、好盈等电机都是柔柔的(这我是听老摩友说的),磁力并没有很大,功率却没见的比腾翔等强磁电机少(因为如果功率少了顶级大赛上不可能这么多人用tekin而不用腾翔等强磁电机),我猜测应该没有那么简单。。。可能电机厂家有新技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但是在车模里,tekin、好盈等电机都是柔柔的(这我是听老摩友说的),磁力并没有很大,功率却没见的比腾 ...

车模型是内转电机,由于转动半径小所以说感觉很柔。内转和外转电机的手感没有可比性。而且手感完全不能表示电机性能因为拿手转电机卡卡的是缺点低速扭矩波动大,而柔的电机更稳定。
为什么电机用手转会一卡一卡而且不一样因为这是在转动时磁铁被硅钢片吸住的力不一样。如果厂家在结构上不动只增加磁铁的磁力那么手感就会更卡但是电机更好,如果厂家不改变磁铁强度,通过调整气隙来减小磁铁吸硅钢片力的波动那么就会更柔,同时电机稳定性效率提升,质量也会更好。
但是问题在于车模的内转电机不好拆,不好看里面的结构和磁铁。所以说一个更柔的电机有可能是改善气隙(质量好)也可能是磁铁较弱(质量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此效率非彼效率,如果单单是按g/瓦来算效率的话,3s 绝对比4s效率要高。没有为什么,数据就是这样的,数据 ...

g/瓦
根本就不是效率

效率=输出功率/输入功率,其中g/瓦完全不规范而且不能体现效率。因为g不是功率,数据不是效率,所以说也就不能拿它比较效率高低。高kv配小直径桨,因为面积小所以说搅动空气反作用力小g就小但是气流速度快动能高单位时间做功(功率)大。模界一直用g/瓦表现效率,但这一直都是错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车模型是内转电机,由于转动半径小所以说感觉很柔。内转和外转电机的手感没有可比性。而且手感完全不能表 ...

可能我表达的有些问题吧,我上一贴说的都是内转子的电机,主要对磁力减掉一半 负载能力会不会减少存在疑问。厂家有新的电机技术也不好说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能我表达的有些问题吧,我上一贴说的都是内转子的电机,主要对磁力减掉一半 负载能力会不会减少存在疑 ...

不好意思我刚才没解释清楚那个“柔”,刚刚修改了14楼内容。

我的意思是如果要提高转速就要(如果绕组漆包线直径不变)更多线并联绕更少圈保持绕满,而不是减少永磁体数量。减少永磁体数量虽然可以提高空载转速但是没有前者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我刚才没解释清楚那个“柔”,刚刚修改了14楼内容。

学习了,看来电机学问不小。话说我们这是不是歪楼了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在另一个帖子说:电机1. 用一截面积为S的导体绕两圈。(低KV)
...

“我来解释一下,那就是有些3S直机用的高KV电机不是电机2那种方法,而是通过将磁铁拿掉一半的方法,这种方法确实可以提升空载转速(因为减小反电动势)但是这么做降低了负载能力,若相同功率(如用在同一个直机上)效率就会低很多。”

就是说,看上去是一个外形尺寸,但结构已完全不同。如果讲功率(能力)要差一半,因为做功原件只有一半。
在运行中,如功率输出已在50%以上,但仍要求(输出)相同功率时,3S电机是严重过载,效率必然低。
所以这种情况3S和6S还是功率之差,并不是效率之差 即高压输电原理 的效率提高。

我调查过的电机案例中,已没有这种情况,主要的情况是我上个帖 16 楼的情况。如果是你提到的情况,3S和6S之争会容易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看来电机学问不小。话说我们这是不是歪楼了哈哈哈哈哈

没问题,和你交谈的是论坛里的 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g/瓦
根本就不是效率

这是一个很要命的错误。

错误的起源猜来自 多轴。

网友E:
高论,与你的上一贴有啥佐证的地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续关注吧,但是好像普遍认知确实是低kv扭力大,我感觉怎么会有许多人同时出现同样的 逻辑上好像都不通 ...

“。。。。。我感觉怎么会有许多人同时出现同样的 逻辑上好像都不通的答案呢..........”

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我花精力去 扯远。。。。,我后面还特地加了话,希望大家关注 哪些 扯远了的话题。

如果现在回答你,唯一我能做的,就是告诉你, 我是神,你要信我。但我不是神。

明天告诉你(需要时间写,争取易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算这样也需要你同意那后半句话。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论,与你的上一贴有啥佐证的地方吗?

两个是独立的。

网友:
楼主讲解很仔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在车模里,tekin、好盈等电机都是柔柔的(这我是听老摩友说的),磁力并没有很大,功率却没见的比腾 ...

如果电机是斜转子,换相感就会变小,感觉很好转,但实际上这样的电机扭力会大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D:
g/瓦
根本就不是效率

g/w一直都是“力效”,什么时候变成电机的指标了?只有整体动力系统才会讨论这个指标。它不是能量转换效率,是推力转换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F:
g/w一直都是“力效”,什么时候变成电机的指标了?只有整体动力系统才会讨论这个指标。它不是能量转换效 ...

旋翼类飞行器在悬停时的效率为零。设计旋翼类飞行器的时候很在意的数据指标就是动力系统单位功率能提供多大的升力,于是就有这个g/W的指标,相当于电源电机系统每瓦的功率能产生多大的升力维持在空中。只有很少的动升力分量才使飞行器前进一部分距离,所以用来表示能量转换效率是不恰当的。

网友:
看了半天 没看懂在吵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续关注吧,但是好像普遍认知确实是低kv扭力大,我感觉怎么会有许多人同时出现同样的 逻辑上好像都不通 ...

我想现在你应该已有自己的认知,到底低KV的扭矩大还是高KV的大?

就电机而言,在其它条件不不变,一定是高KV的扭矩大。前面我不能强迫你接受一定是高KV的扭矩大,所以我无法继续解释你的问题。

“但是好像普遍认知确实是低kv扭力大,我感觉怎么会有许多人同时出现同样的 逻辑上好像都不通 ...”

这里有两个方面,一是普遍认知是以何种方式得来,道听途说并坚信是一种,二是,确确实实的体会。

如果是确确实实的体会,我们不能说 高KV的扭矩小,这个和我们对 电机 的认知是矛盾的。一方面,确确实实,另一方面 不能自相矛盾。

接下来我们该这怎么办?

两条路,一,我告诉你答案,但这个必须在这样的条件下有效, 即你要相信我说的就是对的,我是神。二,我的建议,自己去探索!

去探索,用更多的问号,正确的答案有时就在某个问号的背后。

网友:
大家多讨论。

楼主:
集合一下

网友(2020-07-14):
不错,说得很好

网友:
楼主以后能不能改进一下排版和标点符号啊,有好些句子语句不通顺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