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飞控 amp3.8.4固件无法正常配置降落伞

楼主(2018-02-17):
最近在研究amp固定翼飞控配置降落伞,使用PIXHWAK飞控,missionplanner 地面站,按照官方的教程(降落伞配置链接http://ardupilot.org/copter/docs/parachute.html,论坛里也有个帖子是讲降落伞的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4901&highlight=%BD%B5%C2%E4%C9%A1%2Bpix

但是在3.8.4的固定翼固件就碰到以下两个个问题:
1、按照官方资料配置好参数之后,手动开伞只能开一次,第二次开伞舵机就没有反映了;
2、将飞控反转90度后,降落伞舵机没有反映。
换到3.6.0的固定翼固件也是一样。
于是又刷了多旋翼的固件,按照教程,设置好参数
在多旋翼固件上可以实现多次手动开伞,将飞控翻转90度,降落伞舵机也可正常响应。
我想请教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为什么固定翼固件降落伞不能正常开伞,是不是还需要设置什么参数?总不会是固件有问题吧?!

设置的参数
CHUTE_ALT_MIN,0
CHUTE_CHAN,7
CHUTE_DELAY_MS,500
CHUTE_ENABLED,1
CHUTE_SERVO_OFF,1100
CHUTE_SERVO_ON,2000
CHUTE_TYPE,10
CLI_ENABLED,0

网友A:
CHUTE_TYPE: Parachute release mechanism type (relay or servo)
Parachute release mechanism type (relay or servo)

Values
Value        Meaning
0        First Relay
1        Second Relay
2        Third Relay
3        Fourth Relay
10        Servo

检查下你的开伞机械方式是开关还是舵机.  降落伞和车上的安全气囊一样, 除非你重启, 否则触发后始终是触发状态. 不可能有第二次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UTE_TYPE: Parachute release mechanism type (relay or servo)
Parachute release mechanism type (rel ...

谢谢回复!
使用的是SERVO开伞,无论是固定翼还是多旋翼固件,触发开伞之后大约2秒,舵机舵面又转到关伞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UTE_TYPE: Parachute release mechanism type (relay or servo)
Parachute release mechanism type (rel ...

但为什么在多旋翼固件可以多次开伞?

这个是我设置的参数
CHUTE_ALT_MIN,0
CHUTE_CHAN,7
CHUTE_DELAY_MS,500
CHUTE_ENABLED,1
CHUTE_SERVO_OFF,1100
CHUTE_SERVO_ON,2000
CHUTE_TYPE,10
CLI_ENABLED,0

网友:
多旋翼不会像固定翼那样成天翻跟头. 自然开伞判定不一样.

网友(2018-08-07):
我的不仅有这个问题,而且开伞时马达不停转的。

网友(2018-12-15):
还没玩过降落伞

网友(2022-04-06):
你好,你的手动和自动是两个通道吗

网友(2022-07-13):
用PIXRAPTOR的飞控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