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种磨具机床

楼主(2018-02-17):
寻找一种在还没有数控时候的一种磨具专用机床能在铁块上铣半圆杆还有掏出半圆槽。请行家指点一下小时候见过一次快记半辈子了。那时候是我见到最神奇的机器了

网友A:
楼主说的是这种小卧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这种小卧铣吗

朋友我看见不是这个东西。是一种大型专用铣床而且应该是磨具专用的记忆最清楚是在刀具后面有个手轮手轮上有一个槽槽里有一个滑块调节滑块就能调节半圆的大小当手轮横过来shi就能铣圆圈。

网友(2019-02-14):
按楼主的描述,这好像是铣床用的摇盘,或是类似如圆弧车削装置,它都是由蜗杆带动蜗盘转,蜗盘上有T槽装工件或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