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尺寸,同结构,同材质的电机,低KV值的扭矩大?续集

楼主(2018-02-18):
接 KV是什么神仙,进入反电动势章节。
============
反电动势:EMF
如果导体长度L, ,垂直于磁场, 导体切割磁力线的速度 V,磁感应强度为B, 反电动势大小为EMF=BVL。单位伏特。

我们比较的是KV值,所以我认为是同尺寸,同结构,同材质。这样只需比较两个KV值绕组的导体切割磁力线的速度V和导体长度。由于线速度=角速度x半径,同尺寸即半径相同,故我只需讨论转速和导体长度。

为了方便讨论,我们假设这样的电机比较:

电机1. 用一截面积为S的导体绕两圈。(低KV)

电机2. 用一截面积同为S的导体两股绕一圈。(高KV)

如果我们加上同样的电压,并对两电机分别施加不同的负载,使他们有一样的转速。假设我们得转速n,这时两者间的 EMF关系, 根据公式, 如果低KV 有2个 EMF单位值,则高KV是1个EMF单位值,就是 低KV的绕组产生的反电动势电压是高KV的一倍。为了区别加的端电压U,我把它标为 Uemf。

根据导体电阻公式,我们知道 低KV的电阻是高KV的4倍,即高KV的电阻为R,低KV的电阻为4R。

根据电抗公式,由于同样的材质铁芯,且绕组形状一样,低KV是两圈,同转速时电调的切换频率一样,故低KV的感抗为高KV的4倍,即高KV的感抗为 H,低KV的的感抗为4H。

根据阻抗公式 Z=(R平方+感抗平方)开方,得高KV的阻抗为 Z,低KV的感抗为 4Z。

我们用符号Ilow代表低KV绕组电流,符号Ihigh代表高KV绕组电流。符号Flow代表低KV安倍力,符号Fhigh代表高KV安倍力。

根据欧姆定律:

这时低KV绕组里的电流是:Ilow=(U-2Uemf)/4Z.

这时高KV绕组里的电流是:Ihigh=(U-Uemf)/Z.

根据前面安倍力的公式

这时低KV绕组里的安倍力是:Flow=2xB(U-2Uemf)/4Z=B(U-2Uemf)/2Z

这时高KV绕组里的安倍力是:Fhigh=1xBx(U-Uemf)/Z=B(U-Uemf)/Z

比较两个的安倍力,得知 高KV这时的输出扭矩是低KV的一倍多。

进一步:

如果我们令转速为 零,这时低KV的安倍力为Flow=BxU/2Z,高KV的安倍力为Fhigh=BxU/Z。

和前面帖里的堵转比较的系数完全一样。

如果我们把低KV的电压提高一倍,得Flow=B(2xU-2Uemf)/2Z= B(U-Uemf)/Z,和高KV安倍力一样。

上面的演算证明了:

同尺寸,同结构,同材质,同满糟率,同电压下:

在任何转速且对应的情况下,KV比低KV有大的扭矩能力。

当低KV的电压提高到对应的数值,其功率,转速和扭矩和高KV值一样。

我们还可以证明,在转速和扭矩一样的情况下,其铜耗,铁耗,功率因数一样。(省一千字)
就是说在对等的条件下, 即高KV获得它需要的电流,低KV获得它需要的电压。它们是一样的能干。只是它们对电源的功率中的电压和电流两因子做调整,但其积不变。

===========
编辑记录: 对字体进行修改。2018-02-17

楼主:
对于实践派,请阅读这个题目的第一季,其中有模友的实战和贴厂家数据。
请不要问 这些是从哪本书来的,书名是什么,我无法满足,抱歉。
对于我的体会不是这样这类的,我无法答,抱歉。
如果你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请去做实验。

谢谢你的阅读,祝 愉快!

网友A:
那么高电压配底kv的优势就是不挑电池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高电压配底kv的优势就是不挑电池了吧

我猜你说的不挑电池了是指 放电数C。

如果你不在乎,增加重量和模型上有空间,否则一样的挑电池。

虽然,低KV要求的电流小。但这时由于重量或空间的限制,你可能只能选小体积的电池,即 安时数小的电池。放电能力是 安时数xC,所以C不能变。

网友B:
你这个证明,忽略了高KV电机
高于低KV电机最高转速的其它所有转速
高KV电机转速高于低KV电机最高转速后的转速还有没有转矩?
这个转矩有没有对应的低KV电机的转矩?对应的是哪个?大小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证明,忽略了高KV电机
高于低KV电机最高转速的其它所有转速
高KV电机转速高于低KV电机最高转速 ...

“你这个证明,忽略了高KV电机
高于低KV电机最高转速的其它所有转速
高KV电机转速高于低KV电机最高转速后的转速还有没有转矩?
这个转矩有没有对应的低KV电机的转矩?对应的是哪个?大小如何?”

在相同电压请问低KV在达到最大转速后,还有扭矩吗?

和高KV比它的转速在哪里?和高KV比是什么关系?

公式放在那里,你就不能自己动动手?动动脑?

如果我没猜错,你读过大学,对于你的提问我真不知是你不懂公式,还是其它。。。。。。。

网友:
结论就是:通过多线并联绕少匝圈提高kv值的扭矩更大,通过减少永磁场强度提高kv值的扭矩更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证明,忽略了高KV电机
高于低KV电机最高转速的其它所有转速
高KV电机转速高于低KV电机最高转 ...

“在任何转速且对应的情况下,KV比低KV有大的扭矩能力。”

所以你这里的任何转速不是那么的贴切,确切的说法是"低KV电机的任何转速和高KV电机的一部分转速"
我建议你将这里的“任何转速”改为”低KV电机转速范围内的任何转速“
“对应”改为“相等”更贴切一些,你文中的前提就是相等

改完就是
在低KV电机的转速范围内的任何转速且相等的情况下,高KV比低KV电机扭矩大。

当然,这不表示我对结论的承认或者否定,只是帮你写一个更加能明确表达你证明过程的结论而已。

再写点,解释一下相等和对应。
我们常听说,这只熊猫30岁了,相当于人的100岁高龄,这个叫对应。
如果熊猫10岁,人也10岁,叫相等,不叫对应。
如果非要对应,就是熊猫10岁对应人类30岁,这叫对应。
所以,转速相等和转速对应其实是两回事,相等准确好理解,如果是相等,那就用相等,不要用对应。对应的解释太宽泛了。
例如,高KV电机的空载转速和低KV电机的空载转速可以称为对应的转速,但并不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任何转速且对应的情况下,高KV比低KV[ ...

怪不得老猫要说我的语文不好。

在本文中,任何转速且对应, 还可让人有如此的遐想。。。。。。。

网友C:
"在任何转速且对应的情况下,KV比低KV有大的扭矩能力。"
这是对的。

"当低KV的电压提高到对应的数值,其功率,转速和扭矩和高KV值一样。"
请解释一下为什么厂家2212kv2450用3~4S测数据写datasheet,而2212kv980只有4S配大桨,却没有用6S配小桨的数据?

网友:
那种牌子电机磁阻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任何转速且对应的情况下,高KV比低KV有大的扭矩能力。"这是对的。

"在任何转速且对应的情况下,KV比低KV有大的扭矩能力。"
这是对的。

"当低KV的电压提高到对应的数值,其功率,转速和扭矩和高KV值一样。"
请解释一下为什么厂家2212kv2450用3~4S测数据写datasheet,而2212kv980只有4S配大桨,却没有用6S配小桨的数据?

==================
你让我再次惊讶!
我一直认为你是固定翼板块里很有知识的其中一位。
厂家“却没有用6S配小桨的数据”,能说明 “当低KV的电压提高到对应的数值,其功率,转速和扭矩和高KV值一样。" 这个物理是错的?

你要不要翻一番你自己的 图解 结果?还是我帮你找出来?

网友C:
请解释一下为什么厂家2212kv2450用3~4S测数据写datasheet,而2212kv980只有4S配大桨,
却没有用
6S配小桨的数据?

厂家“却没有用6S配小桨的数据”,能说明 “当低KV的电压提高到对应的数值,其功率,转速和扭矩和高KV值一样。" 这个物理是错的?

你要不要翻一番你自己的 图解 结果?还是我帮你找出来?
==================
我可没说"当低KV的电压提高到对应的数值,其功率,转速和扭矩和高KV值一样。"这句话是错的。
我只是很好奇为什么厂家“却没有用6S配小桨的数据”你知道么?

有时间我拿出来1000kv上6S飞尾推机看看到底有什么区别,你也有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解释一下为什么厂家2212kv2450用3~4S测数据写datasheet,而2212kv980只有4S配大桨,却没有用 ...

”有时间我拿出来1000kv上6S飞尾推机看看到底有什么区别,你也有空试试。“

洗耳恭听。

楼主:
集合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