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成本的水上飞机。

楼主(2018-02-18):
家对面有个公园,公园里面有个大湖。一直想,要是能够在这里飞飞机,就不用可怜巴巴的到处去找场地了。
刚好,单位拆下来两块党建宣传板,KT板打的。正好刚看过FLITE TEST的视频,感觉,这不就是上天告诉我可以动手了吗?
图纸没有,想起自己最喜欢的那个CL-215,线条简单,外形又不错,就拿它开刀了。
找个简单的三面图,用Coreldraw描出外廓,然后放大到合适尺寸,输出一张大图。大图无法打印,就输出到Excel里面,自动分成了几个A4页面,找打印店花几毛钱打印出来,再拼起来,图纸就完成了。有兴趣的可以下载现成的Excel文件自己打印。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T0ziWM 密码:dxgd

网友:
有点像豚鼠号,

楼主:
设备吗,因陋就简。
手头有一套闲置的250穿越机设备,于是就用了其中的两个电机和电调。一正一反。桨也是穿越用的6寸桨。
电机是银燕2204II版,电调是银燕12A。电调做一下防水,就是在热缩管两头灌满704一类的硅酮导热胶。
舵机用了两个很久以前,大概十年左右历史的hitec黄色舵机,做副翼舵机。另外两个想不起来历了。反正都是9克规格的。舵机要做防水。拆开后盖,在缝隙处抹上硅酮胶再盖上。上盖拆开,在下面的缝隙处抹硅酮胶,齿轮出口这个部分抹一大团黄油,填满输出齿轮和盖子之间的缝隙,完事。

楼主:
机身,就是照图纸切两块侧板出来。尾部收缩的位置压一条锋,方便转折。机头做了一点收缩,视觉上好看些。
有一点要注意,如果自己做的话,建议把机头下部,和水面接触的部分,曲线再做斜一点,方便起滑。我直接照原始设计做的,慢速的时候起滑有点困难,水花向两边溅得较多,打到桨上,影响加速。再斜一点应该会好很多。
按下图的黑线部分做应该会好一些。

机翼与机身连接我是用的橡皮筋,因此在机身上需要穿竹签。在机身内部对应的地方要加一条KT板条子,加厚些,分散竹签带来的拉力。
机身收缩的部分加一块隔板。一是给收缩部分定位,二是可以加强机身。一块就够了,多了浪费,还麻烦。隔板上部不要和顶部接上,空一个空间出来,方便走线,也方便万一进水还可以排水。

机头部分上的收缩。主要是为了视觉效应。这样做的话做前面的盖板就麻烦一点,一点点试着来吧,也不是太难。

楼主:
电池安装板,如图所示。两边的下面用两条条子垫起来,方便安装电池和走固定带。上面的盖板就是简单的用透明胶连起来。

电池舱就是简单的用胶带固定的。如果有3D打印机,可以自己打印一个电池舱扣,我设计的,方便很多。不用这个的话,用胶带贴也很好,就是需要经常换胶带。
电池舱卡扣看这里。
https://www.thingiverse.com/thing:2756900

楼主:
机翼自然也是简单粗暴的做法。在KT 板上描出两个机翼形状,前缘部分连在一起,然后在规划中的上翼面部分,翼弦2/5和1/3部分画出压线,用来折出机翼形状。下翼面比上翼面要窄,要短,因为翼尖部分我设计是没有下翼面的。你要有兴趣做出来也行,没有一定要求。翼梁高度是10毫米。位置就在2/5和1/3处。

电动机的安装,我做了电机架,用层板,按照伸出的长度和机翼上表面的形状,随手画的。保证电机能伸出电机舱的位置,以及与机翼良好接触就行。注意电机架和机翼上表面接触的地方我是做了一个横向的板子的,这样可以保证电机架和机翼接触面足够,强度才会够。

楼主:
动力舱的外形,就是照着图纸做了两个侧面,然后盖一个弧形的板子完成。舱后面没封上,保证动力系统散热,同时也避免积水。

图中可以见到电调的位置。简单的用扎带绑在电机架上了。
舵机的位置。

这里可以看到翼梁。10毫米高的KT板条,机翼硬度刚刚的。

楼主:
水靴,五块KT板叠起来,切除形状就行。正中间一块上面延长,留出了和机翼连接的部分,保证强度。再加上斜撑,牢牢的。水靴外形直接照原图做的话,和机头一样的问题,比较难起滑,一沾水阻力一大就容易带着飞机在水面上乱转,很讨厌。于是最后改成了目前的这种形状,减小角度,效果好了很多。

楼主:
机身上,机翼位置的前面,加了一小片定位片,保证机翼的前后位置不跑。

机翼和机身的连接,用的文具橡皮筋,7厘米长一根,用六根,可以绑得牢牢的。图中只用了两根,是错误示范!错误示范!错误示范!这样飞行的话, 机翼的位置会移动,飞起来会后果自负的。。。

楼主:
垂尾,下面用三层,上面只有一层。好安排平尾的位置。平尾我用了一片轻木片连接左右,明眼人应该看得出其实本身升降舵可以连一起的,我是多余把它们切开了。不过靠窄窄的KT板连接也不可靠,建议还是加一条木片,或者竹签都行。

楼主:
最后的美化其实就是用的彩色胶带,想怎么贴就怎么贴就是,窗户是记号笔画的。。某宝上有卖,各种颜色的。造福我等这类懒鬼。机身和水靴接触水的地方我加了一层透明胶带,以光滑,阻力小为目的,贴的时候要注意贴的平整度,和开口的方向。
电池用 2200ma,3S。飞行5分半钟,足够了。穿越机动力飞起来没有问题的,但速度上不去,本身飞机的设计就阻力比较大,休闲飞飞解闷还是很好的。

飞行视频:

?spm=a2hzp.8244740.0.0
?spm=a2hzp.8244740.0.0

网友:
做的挺好飞的也挺好

网友:
豚鼠号来也~

网友:
好帖,顶起,5分钟是短了点,ft的翼型比较坑爹

网友A:
底部没看见,参考FT海獭做成断阶,全油三米离水。我这机那次大风天试飞,刚推油门一个浪拍过来飞机腾空几乎直接原地升空了

网友A:
楼主这架机非常像FT飞机总动员里面那架灭火机
那架好像没发布过图纸

网友:
楼主的飞机做得不错!但胶带贴得太不严肃了,能不能不要笑着贴?影响美观。

网友B:
很详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