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nibus F4V3不能解锁,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8-02-18):
210四轴穿越机,使用的Omnibus F4V3飞控,乐迪的AT10ii遥控器,接收机乐迪的R6,betaflight上接收机那里参数显示遥控器的油门最低值和最高值分别是1075和1938,我有参考论坛里各位前辈(尤其是飘飘那篇超详细的)的前贴进行解锁设置,设置的swA两段开关解锁,拨到高位的时候飞控上蓝色的指示灯会快闪两三秒,但是betaflight configrator界面那个arm mode方块就是不变黄,其他飞行模式、BB响都可以会正常变黄,就这个arm解锁不能,拨动油门也没反应,是我哪里的油门值还不正常吗?

网友A:
能解锁才怪呢  遥控器最低调到1000上下 最大调到2000

网友B:
oneshot125需要行电调程校准

网友:
1000~2000

网友C:
很明显你遥控最低到不了1071,所以无法解锁,最小油门须设置大于107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解锁才怪呢  遥控器最低调到1000上下 最大调到2000

没明白过来,事实上我一直没太能理解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你遥控最低到不了1071,所以无法解锁,最小油门须设置大于1075

我之前试过1085也没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oneshot125需要行电调程校准

这一步有做的,多谢提醒^_^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之前试过1085也没用呢。。。

arm mode解锁设置对吗?也就是设置的开关对应通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arm mode解锁设置对吗?也就是设置的开关对应通道对不对

aux2,我用的是遥控器左上角那个swA两段开关,还是不行,好蹊跷。
您觉得还有什么其他可能呢?mode那里,遥控的行程有反应,就是方块不变黄

网友:
引用 楼主:
aux2,我用的是遥控器左上角那个swA两段开关,还是不行,好蹊跷。
您觉得还有什么其他可能呢?mode那里, ...

QQ详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