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扩容

楼主(2018-02-18):
1.5M电机型号2212   2450kv如果在翅膀两边加2个2S2200电池能不重头上天不?空机860Gg

楼主:
最后张3个2S1200多g会平稳上去么?

楼主:
2个3S2200呢?

网友A:
没事,照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照样飞

什么情况下照样飞?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B:
我也准备买这台,问过店主加高不了,楼主有加高电机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准备买这台,问过店主加高不了,楼主有加高电机的方法吗

这架感觉3S2200没有云台刚刚好平衡,加了之后头重了些上去必须50油并且拉升降舵.我还想改双电机.或者是2S2200和1300混合的话动力比较柔软只有300g推力3S600g推力,但是2200和1300并联的话8-10分钟应该没问题我飞了7分钟左右,但是双2S或单3S都头重想要爬升必须要有风,以上是个人感觉.现在想把电调放到外面侧脸避免过热停机,还有挂双2S在翅膀位置加大容量但问题是重量增加而且头也轻了

网友C:
电池放两边机翼那机头重量谁来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放两边机翼那机头重量谁来压

对啊所以我就还在思考,机头在压个1300比较勉强而且整体重很多

网友D:
只要重心对,重量稍微重点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重心对,重量稍微重点没关系

就是我这个电机配置能推得动吗300g推力1222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