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穿越大神指点

楼主(2018-02-18):
新手自组一架210穿越机,调参后总感觉和别人的飞着感觉不一样,求大神看下我地面站设置的什么地方不对指点下。

网友A:
哪不一样你要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不一样你要说啊

那个感觉说不出来,兄弟你的飞机bf地面站模式选项怎么设置的,麻烦你看看我设置的需不需改进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感觉说不出来,兄弟你的飞机bf地面站模式选项怎么设置的,麻烦你看看我设置的需不需改进的

你说不出来我们也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不出来我们也没办法了

兄弟那我问下你的飞机地面站模式是怎么设置的,你看我这个设置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那我问下你的飞机地面站模式是怎么设置的,你看我这个设置如何

我只有解锁和air模式

网友:
这个个人有个人的爱好吧,比如模式,有些人设置的BB响报警,有些人喜欢设置自稳模式,各式各样的,能认真设置的也就只有PID和曲线了

网友B:
看到了你的设置,不知道你是新手还是?如果是新手,我可以把我知道的几个点告诉你,1.调参pid那里super rate如果你是新手你可以调低点,0.6左右吧,高手0.8以上了;2.rc deadband和yaw deadband那里都设置成5,这样可以适当减少遥控的漂移;

我也有问题请教你,你的解锁没有设置吗?那你飞的时候怎么解锁电机的?具体遥控器怎么操作?是油门和方向都打到中间和最低吗?

网友:
模式怎么设,全看个人习惯,喜好。
我是1个解锁。1个三段开关切换《自稳,手动,AIR》。1个BB报警寻机。1个反乌龟。基本这几个就足够了
·········
如果是super rate手感上不适应,多练呗!我是尽量调教到和模拟器差不多,方便平时训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了你的设置,不知道你是新手还是?如果是新手,我可以把我知道的几个点告诉你,1.调参pid那里super rat ...

我是油门解锁,就是油门最低最右就解锁了,反之最低最左是上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有解锁和air模式

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知道了这毛病差哪了,多谢

网友C:
你的解锁就是ANGLE自稳模式,不打杆会自动恢复水平的。配成ARM才是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解锁就是ANGLE自稳模式,不打杆会自动恢复水平的。配成ARM才是手动

第五通道开关可关掉自稳,关了就是手动了,这个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五通道开关可关掉自稳,关了就是手动了,这个不是问题

你的AUX1只有两个配置,要么是ANGLE自稳,要么是BARO自稳加气压定高,你确定关的上?

网友:
一个开关加解锁,一个开关半自稳和手动,取消气压计那个开关,再有一个开关控制BB响和LED灯就基本就可以了,最好再勾选上动态滤波那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