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天AeroPlus EDGE 540 V3 EME 60cc组装及磨合 (含DIY拉烟、加油桶)

楼主(2018-02-19):
    最近忙里抽闲,断断续续把入手一段时间的德天AeroPlus 60cc EDGE 540 V3 组装起来,在此把组装过程整理下与大家分享,仅供参考
    首先,拉到新工作室开箱,说实话德天的飞机做工确实不错
    包装结实,尺寸比某牌50cc 3d包装箱还小一圈

   看起来很精致

  取出各部件,做工nice

    细节做的不错,几种发动机的尺寸已经标好:

DLE的在一个单独板子上

细节

假组

开始组装,首先用502在所有接合处滴胶

   502在所有接合处滴胶

环氧树脂把防火墙全部涂一遍

蒙皮预开孔,也可以用美工刀,我用的泡沫切割笔,快些

装舵角,舵角装入飞机部分要用砂纸打磨处理,用环氧粘牢

粘接舵角的周围用纸胶带保护

粘到别处的环氧用酒精处理,我手上有多余酒精棉片,效果一样

两个舵角粘接的间隙用安装的球头确定

其他几个舵角粘接方法相同

准备舵机,平尾、风门、油门选用4颗deko 7295和副翼、方向选用3颗gdw bls893

两种舵机

gdw舵机原装舵臂差评,做工粗糙,还有毛刺

加长舵臂

根据舵机尺寸适当扩大尺寸

在固定孔位置钻孔

在固定孔滴胶,安装更可靠

其他舵机安装位置同理

方向舵

平尾

舵机安装 :平尾舵机安装

方向舵舵机

上螺丝胶

副翼舵机安装完成

做延长线:

安装垂尾:

起落架安装:
主起位置先刷一遍环氧,待干透后再安装主起

主起孔位有点不对,联系德天,客服态度很好,给了解决方案,看问题不大,自己扩了孔解决了

尾轮固定

开孔固定

环氧粘牢,纸胶带保护

主起完成

汽油加油嘴、通气孔、舵机电开关安装:
加油嘴和通气孔

带电压显示的开关

画线定位

安装

安装完成

用锂铁电池测试

点火电开关安装

测试

准备安装发动机

发动机安装:
选用EME60cc

贴纸

还附带安装尺寸贴纸,安装更省心

准备安装

准备安装

贴上贴纸

用钻头由小孔径到大孔径开孔,直至得到所需尺寸

发动机试装,尺寸ok

拉烟排气管DIY:
材料准备

确定位置,钻孔

机头罩开孔:
避开干涉区,给机头罩开孔
先画线

开孔

修边

安装ok,无干涉

风门舵机座安装:

风门舵机座固定

风门舵机座固定

油箱位置:

DIY拉烟油箱:
由于缝纫机油太粘稠,不好加油,所以原来准备的透明油箱没用上,决定用老式白色油箱和矿泉水瓶进行改装:
材料准备:

开孔:

打磨环氧粘接处:

环氧粘接:

完成:

加水测试密封性:

安装ok,农夫山泉瓶子用来加拉烟油:

安装与布线:
接收机与油箱安装注意减震,线要整洁明了

下面是CDI和拉烟泵

舱内

舱内

舱内

基本完工

舵面中立点调整:
上电,舵机在中立点,根据各舵面实际情况将舵面调整到中立位置:

进行调整

舵面角度调整:
用舵角尺结合遥控器对各舵面进行调整,本人取副翼正负35度左右;其他舵面类似;

完工:

加油桶DIY:
原桶:

DIY:

磨合:
汽油:机油 25:1磨合,低速 中速 高速磨合9箱油;

取掉机头罩磨合 :

利用尾翼固定住飞机:

开始磨合,低速:

中速:

高速:

一切就绪,节后首飞。

网友A:
好手艺,好飞机,好帖子,细节很到位,发帖很辛苦。好像中毒大飞机了

网友:
只能说,好鸡。

网友:
顶 装机完美 飞机细节太好了

网友B:
码了这么多字还有图片,楼主一定耗费了很多时间,好帖子,再装机果可以借鉴了。

网友:
坐等双飞视频

网友C:
装得仔细,赞
这飞机的特性适合失速类动作,舵面设置更大些会更好。用24*8桨会更舒服。
发动机在地下磨一箱油后,在天上航线磨车,对发动机和飞机都有好处。

网友:
我一直没敢玩木头飞机,也不敢在一架飞机上花这么多精力,因为怕一炸回到解放前。所以现在还在玩泡沫飞机

网友:
kt哥说的对,地面磨过了

网友D:
同款502~哈哈。装机过程很详细,顶起

网友:
非常精细

网友:
首飞视频一定会有的,坐等

网友E:
楼主注意,塑料舵机盘不行,很容易滑齿。大扭力舵机要用金属舵机盘+加长舵机臂。或者配套的金属加长舵机臂。

网友:
做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F:
那家的。?啥价格

网友:
配件看上去很好

网友G:
这样502不会堵住么?

网友:
是我学习装机的好资料。

网友:
我羡慕楼主的场地

网友:
特别用心,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H:
这个油泵我坏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手艺,好飞机,好帖子,细节很到位,发帖很辛苦。好像中毒大飞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得仔细,赞
这飞机的特性适合失速类动作,舵面设置更大些会更好。用24*8桨会更舒服。
发动机在地下磨一 ...

谢谢指教,几个舵面不一样,副翼正负35左右,升降正负50左右,方向正负58左右,主贴没说全;桨的话24*8和23*10都备了,飞的时候测试哪个好用就用哪个

网友I:
很详细,收藏了,另外,发动机要磨9箱油?我的是在地面磨一箱油就上天浪了

网友I:
请教一下,舵机电流开关是一头接电池,另一头连接收机吗,还有头罩未开孔,没法装上去,那画线如何定位?谢谢

网友J:
那是不锈钢汽油桶吗?10升还是20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码了这么多字还有图片,楼主一定耗费了很多时间,好帖子,再装机果可以借鉴了。

积极分享 希望有大家可以借鉴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款502~哈哈。装机过程很详细,顶起

谢谢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注意,塑料舵机盘不行,很容易滑齿。大扭力舵机要用金属舵机盘+加长舵机臂。或者配套的金属加长舵机臂 ...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家的。?啥价格

德天 你可以tb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502不会堵住么?

堵住用打火机一烧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油泵我坏了一个

这个油泵我拆开看了 里面就是普通的有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详细,收藏了,另外,发动机要磨9箱油?我的是在地面磨一箱油就上天浪了

磨几箱油因发动机和人而异吧  每个人最初接受的观念、指导不同 对于这个看法也就不同 不管几箱 就时间而言 10%怠速 80%中速 10%高速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是不锈钢汽油桶吗?10升还是20升的?

25L的不锈钢油箱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一下,舵机电流开关是一头接电池,另一头连接收机吗,还有头罩未开孔,没法装上去,那画线如何定位?谢 ...

开关是一边电池一边接收机的;我开孔时量了两边尺寸再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关是一边电池一边接收机的;我开孔时量了两边尺寸再开的

谢谢解答

网友K:
问下,发动机特别震什么毛病呢?58c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问下,发动机特别震什么毛病呢?58cc的

应该减震没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减震没做好

桨都震碎了,固定在木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