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没炸,庆幸啊

楼主(2018-02-19):
首先是在室内有限的空间,宽度只有一米二的地方,两侧都有东西,无所谓,只是控制不住想试试启动一下而已。
可是转了一会就控制不住自己稀里糊涂开始慢慢推杆,心里也是特别紧张,为防止左飘,放置时已有意靠右些,还时刻准备着微微向右压杆,好在离地只有几厘米赶紧收油了。停稳后桨尖离左侧三脚架只有几厘米,又高兴又后怕的心情,不过总体感觉非常平稳。

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决定上楼顶。丝毫不在乎自己好久没睡觉,困的已经东倒西歪
到楼顶试机就不太理想了,离地后迅速往后倾,手忙脚乱的控制,飞机像喝醉了一样,但都能控制住。因为离地也就大约十厘米,杆量都不能太大,怕大桨扫到地,慌忙中不敢坚持,又立刻收油门到底,飞机就重重墩在地面了。还是控制不住自己,这样又起飞了几次,都是粗暴落地,都没有倾斜,只有一次起飞前怕后仰而提前推杆压机头,结果飞机左倾了,大桨扫到地面,赶紧油门拉到底并右压杆,但转速不够了没正过来,就一直斜着在那扫地,没炸

总结在楼顶不好控制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带了头罩,电池后移安装到位,飞机重心严重偏后,离地就立刻后倾,有次飞机离地,垂尾还在拖地。
在室内因为没带头罩,电池位置已经最大限度往前偏了,重心没太大问题,只是到楼顶忘了。
二是因为着急,根本就没认真设置陀螺仪,俯仰和滚转感度极低,几乎完全靠手来控制。
还有就是遥控器已经设置了熄火开关,熄火螺距曲线都设置了,可试飞时就是想不起来,每次都是慌忙收油门。

不管怎么说,自己觉得还是满意的,不但没炸机,飞机的操控性都很好。毕竟是第一次装机,在之前完全不懂的情况下,所有项目调整完全靠自己理解进行,连螺距尺都没用,能保证舵机方向的反正都设置正确,斜盘、螺距等调试都没问题,自然很开心。
如果当时能飞的高些,没有地面效应影响,应该很好控制,但是不敢,太紧张,毕竟是第一次,以前从来没玩过。

楼主:
首次调机,没用斜盘调平器,没用螺距尺,大桨、尾桨也都没配平,感觉动平衡不错,没有察觉的可见的振动,操控性也满意

楼主:
只是试了几次起飞,大齿盘就这样了

这图能看出电机齿做的工艺精度很差

齿盘上我做的标记,为了精确检查每个齿的啮合状况

很显然,大齿盘磨损很快,看来必须要加润滑脂了,否则用不了多久。

网友A:
第一次能飞这样以及很好了,我第一次起飞没十秒就炸机了

大齿盘加润滑脂有讲究的,一般的都不能用,因为会粘灰,我知道的有一款dry fluid润滑油,类似腊一样,上去会干效果很好

网友:
飞越的机机很轻很好飞的

网友B:
大齿这样正常,飞上百起来毫无问题,不用加润滑油。绝对能飞到你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能飞这样以及很好了,我第一次起飞没十秒就炸机了

大齿盘加润滑脂有讲究的,一般的都不能用,因为 ...

我是以前听说首飞必炸心里有阴影了

关于大齿盘润滑,你说的是干性二硫化钼润滑剂吧?

这东西进口的不便宜啊,国产的倒是非常便宜,国产SY900是干性的,就是不清楚与进口相比效果怎么样。
反正我觉得只要国外货一进来,国产的马上就有,效果是否一样就是另一回事了,比如大量的国产WD40喷剂,真破解了原装WD40配方?不可能,喷出的只是润滑油,但是便宜啊,销量反而比进口的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齿这样正常,飞上百起来毫无问题,不用加润滑油。绝对能飞到你炸机。

从痕迹上可以看到齿轮啮合很不理想,加工精度问题,磨损会很快。

网友:
好漂亮的布线

网友C:
大齿的黑色是电机齿轮的铁屑,是不是可以把电机齿的上下调整下,感觉是齿轮碰到电机齿出齿的那个部分了,电机齿和大齿盘最好用特定的轮滑油,塑胶对油脂类的化学物质有些敏感,用错了,反而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齿的黑色是电机齿轮的铁屑,是不是可以把电机齿的上下调整下,感觉是齿轮碰到电机齿出齿的那个部分了,电 ...

我没有按要求将电机齿与大齿盘调到等高齐平,因为觉得电机齿做的不是很精,实际调到稍高于大齿盘约0.3mm。
间隙就不好掌握了,因为大齿盘同心度是个问题,但保证最小时间隙近似0.1mm。
关于润滑脂,我手里有专用润滑脂,能保证对塑料齿盘没有性能影响,只是有两个问题没敢加。
一是担心这么大的直径如此高的转速,会把润滑脂甩的哪都是,
二就是wslqf所说的吸附灰尘问题,沾满灰尘反而更不好。那些灰尘颗粒好多都是微小矿物质,棱角尖锐很锋利的,不次于研磨膏

网友D:
等你在飞几个起落,炸鸡了就知道你现在担心的事情都是浮云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头轻尾重,重心偏后很厉害
这个问题不解决我是不敢再飞了。
我的理解,重心理想情况应该在主轴,即使稍微偏前一点也可以,偏后绝对不好玩。
现在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把电调前置也没用,我的低档过时电调很轻,接收机更轻都指望不上。因为偏后太严重了,前面试探加了25g的重物都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你在飞几个起落,炸鸡了就知道你现在担心的事情都是浮云

听你说的意思炸机跟家常便饭一样平平常常

网友:
还得调机,调机,调机,持续调机!这就是玩直机的道路。

网友E:
刚开始都是这样,因为都是这么过来的,重要的是坚持,坚持得下去到最后你会发现现在担心的都不是事,加油!
还有我想提醒下,大齿盘与电机齿的间隙也是有要求的,太紧太松都不行。
最后祝你春节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开始都是这样,因为都是这么过来的,重要的是坚持,坚持得下去到最后你会发现现在担心的都不是事,加油! ...

新春愉快!

网友F:
楼主装的什么陀螺仪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装的什么陀螺仪

目测小姨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装的什么陀螺仪

飞越ZYX-S2,
不过试完机才知道没正式设置,俯仰滚转感度竟然是最低的10
手拿飞机前后左右扭动时斜盘都没反应。
尾桨感度在50,应该是起作用了

网友G:
你说头轻  尾重    十字盘没有调平吧  我的电池都在主轴下面  一样前后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说头轻  尾重    十字盘没有调平吧  我的电池都在主轴下面  一样前后一致

十字盘肯定调平了,我这种变态似的要求都调到绝对看不出偏差才罢休。
只要手拿旋翼头拎起来,机头立刻就上扬。手拿旋翼头把飞机横过来,机身立刻就旋转到头上尾下了
现在是如何配重,怎样配

网友H:
低转速。大螺距。高感度。调高灵活度。闭眼睛飞。。

网友G:
引用 楼主:
十字盘肯定调平了,我这种变态似的要求都调到绝对看不出偏差才罢休。
只要手拿旋翼头拎起来,机头立刻就 ...

直升机没有必要配重论坛估计也不会有人配重的    你可以适当的把升降舵调高点   建议换个陀螺仪   飞越的还不如k8   最好来个视频  这样论坛看得人才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低转速。大螺距。高感度。调高灵活度。闭眼睛飞。。

多谢提醒!
看来最初螺距设置还是小了,油门推到顶最大螺距10度,刚才实测了其实才接近9度。
现在把感度加上来了,俯仰和滚转感度加到65,倾斜飞机已经明显能看到斜盘在纠正了。只是重心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这问题不解决还是不敢飞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升机没有必要配重论坛估计也不会有人配重的    你可以适当的把升降舵调高点   建议换个陀螺仪   飞越的 ...

我也知道没人愿意配重,都想办法在减重,我却加个铅块为了配平这得多闹心
斜盘适当前倾倒可以解决,这与在遥控器上加升降正补偿是一样的,总觉得这样是人为加重斜盘负担。
实际上起飞时我也是适当前推升降杆,但是这样的话飞机起飞前又有向左倾的趋势

网友:
电机齿用铜齿试试看,铜和塑料之间会滑一些。应该无需润滑脂吧,加了粘灰后磨损更大

网友:
首飞居然在屋里还是找空场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提醒!
看来最初螺距设置还是小了,油门推到顶最大螺距10度,刚才实测了其实才接近9度。
现在把感 ...

螺距9没问题,我入坑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9度多。

网友:
机身重心问题我的是尾管和水平线有向下3度左右的误差,换稍大一点的电池还是没解决,但陀螺仪调试好了飞起来感觉不明显,只是脱控时才慢慢向后飘。LZ重心如果尾管偏离水平线太大,只能加重物平衡了,不大的话先调陀螺仪。

网友:
电机齿的问题润滑只对减少噪音有用,还有飞越的这种电机齿我用过斜齿的,很不耐磨,三四十起落就会有明显磨痕,试试亚拓的。

网友:
用钢齿 不要用铝合金或者铜

网友:
关于配重,你移动电池就好啦。

网友:
用铅笔芯润滑 不黏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知道没人愿意配重,都想办法在减重,我却加个铅块为了配平这得多闹心
斜盘适当前倾倒可以解 ...

不会加重负担的     3d的负担比这个强烈多少都不知道的   如果不太严重么  也没有必要的   换大容量电池  往前放

网友:
希望两周后还没退模

网友:
没视频,差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头轻尾重,重心偏后很厉害
这个问题不解决我 ...

电池往前放。重量不够再绑块小电池~

网友I:
给接收天线走线的贴纸叫什么名字 某宝上没搜到。

网友:
祝贺首飞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给接收天线走线的贴纸叫什么名字 某宝上没搜到。

工业级蘑菇头搭扣
3M Dual Lock 3M背胶蘑菇头搭扣

不过买这东西要注意密度,密度也像丝网那样按“目”数来区分的。
如果用来固定接收机天线,密度要选400目的,即25.4mm*25.4mm面积内有400个蘑菇头。
商家称呼也许不一致,400目他可能叫400级

还要注意排列方式,分波浪排列和直排两种,布线用肯定选直排的,对应型号黑色为SJ3551,无色透明的就是SJ3561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试了几次起飞,大齿盘就这样了

加润滑脂在室外飞会加重磨损(粘尘土)

网友:
引用 网友I:
给接收天线走线的贴纸叫什么名字 某宝上没搜到。

背胶蘑菇头搭扣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大齿的黑色是电机齿轮的铁屑,是不是可以把电机齿的上下调整下,感觉是齿轮碰到电机齿出齿的那个部分了,电 ...

2块钱的东西,没有使用使用损坏之前能不炸坏就不错了。

网友:
先飞够50架次,第一架飞机不要指望多好,飞越富丽的电机力量不足,定速不稳定,不利于练习。

网友J:
引用 楼主:
飞越ZYX-S2,
不过试完机才知道没正式设置,俯仰滚转感度竟然是最低的10
手拿飞机前后左右扭动 ...

没有请教别人自己乱配的设备,玩直升机的都知道入门就k8.

网友:
引用 网友J:
2块钱的东西,没有使用使用损坏之前能不炸坏就不错了。

好吧,你比我想得通透~~~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有请教别人自己乱配的设备,玩直升机的都知道入门就k8.

是乱配的,而且这陀螺仪能买两个K8还有富余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乱配的,而且这陀螺仪能买两个K8还有富余

电调是不是50a好盈铂金?电机最好换掉,电机力量不够掉转快,升转慢,很影响练习效果的。你这个机后面要升级冰人件才有前途,不然炸鸡就是丢垃圾堆的结果。

网友K:
450齿真心没必要加润滑脂,建议换斜齿

网友L:
引用 网友J:
电调是不是50a好盈铂金?电机最好换掉,电机力量不够掉转快,升转慢,很影响练习效果的。你这个机后面要 ...

其实也不一定,我全球坑480入坑,电装除了换舵机,原厂电机飞到倒飞才换花牌2520,天行者60A电调用到朋友看不过去送我50AV3才换。机械方面倒是换了2个旋翼头和十字盘,尾波箱因为滑丝换了富丽整套。我觉得直机飞好窍门还是多练模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K:
450齿真心没必要加润滑脂,建议换斜齿

有道理,在不扫齿的情况下单项总是比大齿盘先坏。

网友:
开心就好,这种喜悦很美妙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其实也不一定,我全球坑480入坑,电装除了换舵机,原厂电机飞到倒飞才换花牌2520,天行者60A电调用到朋友 ...

对新手来说有不少问题需要自己动手,没有人现场帮忙解决,富丽飞越很多零件不行,几十架次就出问题,能少一些问题最好。我自己买的2836级别马达确实力量还是有点欠缺,掉转快,升转慢,有时要大幅度调节油门才能修正悬停,使我怀疑我的练习成果。后来换了电机,悬停只要油门上下百分之10就可以解决,修正精度和手感比以前好不少。我说的是亲身感受,电机最好选择3500kv或者以上的,不要4000的,扭矩差一些定速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调是不是50a好盈铂金?电机最好换掉,电机力量不够掉转快,升转慢,很影响练习效果的。你这个机后面要 ...

哪里是50a呀,是好盈 Fentium-40A
飞机头轻就可能与电机有关,电机是飞越TL450M-3800KV,看着又单薄又轻飘飘的,我看别人的电机好像都挺粗的样子

网友J:
引用 楼主:
哪里是50a呀,是好盈 Fentium-40A
飞机头轻就可能与电机有关,电机是飞越TL450M-3800KV,看着又 ...

直升机都用铂金系列,开直升机定速模式,估计你装机还是很有问题,找个模友给你装,哪怕多跑路,花点钱都可以。

网友M:
感觉楼主强迫症好严重。。装机一丝不苟,对飞机充满着热爱。接收机天线太长也很头疼,话说接收机塞不进机身吗?大齿磨损情况不用太在意吧,,先飞多少起落再说,反正也便宜。室内这么小空间试飞不建议,我微型机悬停无压力,结果第一次飞450悬停还紧张手抖。首飞遇到问题很正常,恭喜不炸,我第一次就摔断了脚架

楼主:
引用 网友J:
直升机都用铂金系列,开直升机定速模式,估计你装机还是很有问题,找个模友给你装,哪怕多跑路,花点钱都 ...

对了,我正想问定速是怎么回事,推到哪速度都一样吗?只变桨距?

网友J:
引用 楼主:
对了,我正想问定速是怎么回事,推到哪速度都一样吗?只变桨距?

你说的基本理论是正确的,不过现实中有很多因素影响。因为无刷电机油门响应线性不可能和有刷相比,所以飞机这样设计的。

网友:
恭喜首飞成功, 刚入坑就能这么细心真心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说的基本理论是正确的,不过现实中有很多因素影响。因为无刷电机油门响应线性不可能和有刷相比,所以飞 ...

那就是说,我的电调没有定速,但是设置油门曲线应该也可以模拟定速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我的电调没有定速,但是设置油门曲线应该也可以模拟定速吧?

可以飞,只是可以,但是你如果想好好练习,对技术有期望还是找个模友帮你整整。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飞,只是可以,但是你如果想好好练习,对技术有期望还是找个模友帮你整整。

嗯,谢谢!虽然我没有要求自己能练到什么程度,但能掌握更好的技术也是更开心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M:
感觉楼主强迫症好严重。。装机一丝不苟,对飞机充满着热爱。接收机天线太长也很头疼,话说接收机塞 ...

强迫症是肯定的,但是,本质上我是不承认的,只是因为身边的人都这么说,不得不承认。我只是觉得别人都不细心,应该是别人把细心称为强迫症吧。
你说步道板铺成这样看着舒服吗

我小时候逛街看到这种情况就心理特别别扭,总想给它改过来。分明是大咧咧的工人干的,然后看着不舒服的反而成强迫症了,步道板可以不拼花纹,那生产时为何不取消花纹?如果这个 社   会 都这样大大咧咧的,那工厂做不出什么像样的产品也就正常了。

网友:
你开心就好 反正迟早都是要炸的

网友N:
我第一次起飞用的是4通双桨机  esky lama,在床上练的,稳如狗,试了几次蛙跳就悬停住了,那时候还不会用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M:
感觉楼主强迫症好严重。。装机一丝不苟,对飞机充满着热爱。接收机天线太长也很头疼,话说接收机塞 ...

天线决定不剪短是考虑这架飞机炸废后接收机留给船用。
接收机不能装到机内,那样我折腾起来会很麻烦,在外面能看见指示灯,经常调机改线什么的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第一次起飞用的是4通双桨机  esky lama,在床上练的,稳如狗,试了几次蛙跳就悬停住了,那时候还不会用模 ...

双浆机飞起来还有思考时间,而这无副翼可是真没时间思考下一步手该怎么动,只要飞机一离地,所有提前想好的该怎么做都忘了

楼主:
嘛蛋的还没炸就出事了
心想电池还有电,就在屋里再试试离地前的状态以便发现是否有隐含的毛病,地面空转试了许多次,最后没电了。但是觉得没电前最后一次似乎有点问题,锁尾不太好了,给油时飞机自旋了一下,当时没在意,以为电量不足了某些设备不正常。
刚刚捏住尾桨然后另一只手转大桨,打滑了!

楼主:
赶紧拆掉尾旋翼组,打算慢慢把尾传动轴抽出来看看,结果毫不费力把轴头拽下来了
这是神马意思???

前端没事,这可咋整

楼主:
是钻个孔穿个销子进去?

还是AB胶直接再粘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痕迹上可以看到齿轮啮合很不理想,加工精度问题,磨损会很快。

磨合好了就不磨损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是钻个孔穿个销子进去?

还是AB胶直接再粘上?

胶水吧,然后用老虎钳夹一下~

网友L:
引用 楼主:
赶紧拆掉尾旋翼组,打算慢慢把尾传动轴抽出来看看,结果毫不费力把轴头拽下来了
这是神马意思?? ...

有工具的话钻孔上插销最保险,嘉迪的传动轴是整体铝合金的,可以考虑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工具的话钻孔上插销最保险,嘉迪的传动轴是整体铝合金的,可以考虑替换。

钻孔穿个销子心里会踏实。
但是这样的话一旦尾桨挂到哪就只能坏伞齿了是吧?

看了嘉迪的图片,确确实实是整体的!尺寸与飞越450Pro V2是否一样?

网友L:
引用 楼主:
钻孔穿个销子心里会踏实。
但是这样的话一旦尾桨挂到哪就只能坏伞齿了是吧?

飞越尾管347mm,嘉迪345mm,应该不成问题。450尾管直径规格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L:
飞越尾管347mm,嘉迪345mm,应该不成问题。450尾管直径规格相同。

嗯,两毫米不是事,或者把飞越尾管也截短点,反正尾重还没解决呢。
那就先AB叫沾上,回头弄根嘉迪的尾传杆试试

网友L:
引用 楼主:
钻孔穿个销子心里会踏实。
但是这样的话一旦尾桨挂到哪就只能坏伞齿了是吧?

450轴传机尾前伞齿是最容易扫齿的,尾桨碰下地基本上就扫了,正常飞我用富丽黑齿最高记录一百多一点点起落扫齿,有模友说亚拓的要好些,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O:
胶水吧,然后用老虎钳夹一下~

先粘一下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L:
450轴传机尾前伞齿是最容易扫齿的,尾桨碰下地基本上就扫了,正常飞我用富丽黑齿最高记录一百多一点点起 ...

轻微碰下地就可能扫坏前伞齿?
这也太娇贵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磨合好了就不磨损了。

主要是看到电机齿做的真的很粗糙,希望磨合后能好些吧

网友L:
引用 楼主:
嗯,两毫米不是事,或者把飞越尾管也截短点,反正尾重还没解决呢。
那就先AB叫沾上,回头弄根嘉迪的尾传 ...

不用截,把槽扩深就可以了。
尾前齿比想象的娇贵多了,我用的最糟的两电扫齿,碰到约两三毫米直径的草藤必扫。楼主可以考虑试下改皮传。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用截,把槽扩深就可以了。
尾前齿比想象的娇贵多了,我用的最糟的两电扫齿,碰到约两三毫米直径的草藤 ...

明白了,定位槽适当加长些还能往里在深入点就简单了。

这次发现尾传杆打滑问题,反而让我比较难决定了。
钻孔穿销子彻底锁死看似稳妥,可没法保证尾桨不会碰到什么,伞齿被扫似乎是没法避免。
用AB胶粘倒是保险,相当于定力松脱,能保护下伞齿。但是一旦在空中再次松脱打滑,对于我这新手肯定是不会小炸
一时难以决定怎样处理了

楼主:
前伞齿、后伞齿,装机时已经用垫片都精细调整过间隙,间隙很小,就是怕扫齿

网友P:
引用 楼主:
前伞齿、后伞齿,装机时已经用垫片都精细调整过间隙,间隙很小,就是怕扫齿

我的机子到现在都还是那根原装传动轴,只不过是铜黄色的。尾桨扫过好几次了,每次唯一的损失都是尾轴,为此换了至少四根尾轴了,这些塑料齿却一次都没扫过。。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的机子到现在都还是那根原装传动轴,只不过是铜黄色的。尾桨扫过好几次了,每次唯一的损失都是尾轴,为 ...

那应该是你的前后伞齿啮合很好,正常按厂家原样装配的话肯定不保,我的就是,前后伞齿间隙都特别大,夸张点说就是仅齿尖搭上能转而已,负荷过重自己就会扫坏。
我买了很多各种薄厚垫圈来调整,总算满意,估计炸的话把尾传杆弄断也不容易被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以前听说首飞必炸心里有阴影了

关于大齿盘润滑,你说的是干性二硫化钼润滑剂吧?

https://www.rotorquest.com/dryfl ... 644.html?search=lub
我说的是这种,具体成分是啥我也不晓得,但效果惊人哈哈哈,就是贼贵,你说的这个干性二硫化钼润滑剂我看了一下,如果成分上对零件没影响的话应该是可以用的

楼主:
才20毫升,真贵!
我估计基质可能是聚四氟乙烯
能找到PTFE字样就对,不过基本可以肯定。
国内对应的应该是特氟龙干性润滑剂,氟素润滑剂。速干,不沾灰尘,耐高温,适合塑料与金属润滑
价格吗,无论日产国产都一样死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rotorquest.com/dryfluid-extreme-gear-lube-20ml-102644.html?search=lub
我说的是这种, ...

应该不是二硫化钼。
二硫化钼不太适合塑料

网友A:
DryFluid Extreme Gear Lube is a dry lubricant rather than a classic grease. DryFluid is not wax; it is neither greasy nor oily but is silicone-free. A long-lasting lubrication effect is achieved using dry particles, sliding polymers and high-end sliding fluids. After application the fluid becomes dry and forms a white lubricant film. The application and long-term effects of DryFLuid Extreme Gear Lube will interest every modeller.

官网说了半天也没说明白哈哈哈,淘宝上特氟龙干性润滑剂搜出来的东西也都不便宜,但比这个就多多了

网友A: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hlight=%C8%F3%BB%AC

这个帖子我很受用,讲的润滑和胶,你也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越ZYX-S2,
不过试完机才知道没正式设置,俯仰滚转感度竟然是最低的10
手拿飞机前后左右扭动 ...

大齿我都是没正常飞坏过都是炸的所以没必要上,小齿盘不容易可以上点塑料润滑油,注意有些会对塑料有伤害

网友Q:
引用 楼主:
多谢提醒!
看来最初螺距设置还是小了,油门推到顶最大螺距10度,刚才实测了其实才接近9度。
现在把感 ...

作为新手,9度的螺距足够飞悬停航线了,雷虎的说明书里明确写明正常飞行最大螺距9。等你基本功都扎实了,再调到12度不迟,刚开始飞机太灵活容易炸

网友O:
引用 楼主:
先粘一下再说

还是要处理好,否则空中滑了就是考验你熄火降落的水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9683&highlight=%C8%F3%BB%AC

这个帖子我很受用, ...

刚看完。帖子有干货,也让我见识了在国外是怎么玩的。
感谢!

看后自己挺开心,因为有些方面我也做了,也用胶为碳纤侧板封了边,用的是改性502。需要固定的轴承都用了高强固持胶,包括电机齿与电机轴间、尾轴与尾中联全都用了高强度固持胶,电机座加了导热硅脂...
所有上胶位置和螺丝都提前清洗除油

清洗除油我用这种喷剂,喷完再用纸巾吸掉。螺丝全放器皿里浸洗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还是要处理好,否则空中滑了就是考验你熄火降落的水平了

高手如果空中尾桨失效了也能安全回来?
这事想不能明白,尾桨失效会立刻高速自旋吧,我觉得除了熄火别的也做不了什么,只能眼睁睁看自由落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说了半天也没说明白哈哈哈,淘宝上特氟龙干性润滑剂搜出来的东西也都不便宜,但比这个就多多了...

我是不会相信谁会动用科研力量专为航模开发润滑剂、胶粘剂这些的,都是在成品中筛选,分装,或者按专用包装定制而已,但肯定会隐掉关键信息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强迫症是肯定的,但是,本质上我是不承认的,只是因为身边的人都这么说,不得不承认。我只是觉得别人都不 ...

其实我也是追求完美那类的,有一定强迫。。对每个细节苛求,谨小慎微,有时真的吹毛求疵。买到有瑕疵的产品会很生气,心里时刻难受,明明可以做的更好,为什么不去做?关注的东西有一点不顺眼就要各种折腾…现在想尽可能追求事物的主要方面,怎么轻松快乐怎么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线决定不剪短是考虑这架飞机炸废后接收机留给船用。
接收机不能装到机内,那样我折腾起来会很麻烦,在 ...

哦。接收机接好线后就不用折腾了吧?平时飞也不用管吧,反正我拆机维护时接收机也是不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其实我也是追求完美那类的,有一定强迫。。对每个细节苛求,谨小慎微,有时真的吹毛求疵 ...

这真不该叫强迫症,我认为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具备的。

我之前都没敢说,开始试探装机的时候,装尾T头,上那个顶丝,拧紧后螺丝刀拿不下来了,被下面的金属尾控制杆头死死顶住,费了不少力气拿下螺丝刀,发现下面的金属控制杆头被螺丝刀连压带刮搞伤。反正我觉得伤得很严重,虽然只是影响视觉感受,还是受不了,就停止装机,再买一套金属控制连杆头。等货期间没事做,就开始修复杆头伤痕,什锦锉+各种砂纸、细油石精修,为了两侧质量相同,两个都要处理。感觉修的很满意,新定的杆头就没啥用了,到后做备用吧。
修完的样子,心里舒服多了

尾旋翼的翼尖打磨成自己认为的符合空气动力学的样子
也利用打磨来修正两翼重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作为新手,9度的螺距足够飞悬停航线了,雷虎的说明书里明确写明正常飞行最大螺距9。等你基本功都扎实了, ...

多谢!

网友:
新手首要的要注意的不是怎么飞起来怎么调机,而是安全,别还没会悬停就已经尝试血的教训

网友P:
引用 楼主:
这真不该叫强迫症,我认为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具备的。

我之前都没敢说,开始试探装机的时候,装尾T头, ...

哈哈,这是完美主义,跟我一毛一样,如果是我也会打磨弄得看起来舒服才行。我也经常是原来的件有点问题后来被我修复了,但备件已经买了,所以就一直放着。。你这个尾桨夹是后来配的还是原装的?我的好像看着不大一样,另外我的L臂是塑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哈哈,这是完美主义,跟我一毛一样,如果是我也会打磨弄得看起来舒服才行。我也经常是原来的件有点问题后 ...

对对,这样说不就比强迫症好听多了吗。完美主义体现的是严谨认真,强迫症却像是病态

除了尾桨夹、T形座和尾波箱外壳没动,其他如尾控制所有滑动部分凡是塑料的全都换了,尾轴也换了,我喜欢金属件。
原配的尾轴绝对不合格,表面粗糙到何等程度? 这么说吧,还不如400#砂纸,根本没法用。也许粗心的人看不出来照样用。

实际比照片恐怖多了,照片好像给磨皮美化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高手如果空中尾桨失效了也能安全回来?
这事想不能明白,尾桨失效会立刻高速自旋吧,我觉得除了熄火别的 ...

可以啊 你熄火了主桨就只剩惯性了 就不会自旋,靠主桨惯性的那点浮力降落吧。你可以模拟器试验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可以啊 你熄火了主桨就只剩惯性了 就不会自旋,靠主桨惯性的那点浮力降落吧。你可以模拟器试验下就知道怎 ...

似乎是这么回事
不过还真不知道模拟器里可以熄火

网友P:
引用 楼主:
对对,这样说不就比强迫症好听多了吗。完美主义体现的是严谨认真,强迫症却像是病态 { ...

尾轴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注意过,不过倒是没感觉到尾滑套不顺滑。你这个看起来是有些粗糙,砂纸打磨一下应该没问题。对了你的滑套有虚位么?我的用手掰尾桨能看到滑套有大约0.5mm的虚位,虽然飞起来没有什么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P:
尾轴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注意过,不过倒是没感觉到尾滑套不顺滑。你这个看起来是有些粗糙,砂纸打磨一下应该 ...

哎,别提了,不是一般的不顺滑,是滑动时都喀喀喀的响,尾轴上密密麻麻排列着均匀的车刀痕,直径还不够,所以我不可能打磨它了。
现在配合间隙很好,用手来回扭尾桨一点都感觉不到有虚位。因为尾轴、尾控制轴套、铜套、T形臂、连杆头全都换了,都买了好多挨个挑,认真配出一套。
也不知道为什么配件质量这么差,第一次决定换配件是每件各买一个,到手后一检查除了尾轴其他每个都有毛病,不是小毛病,是根本不能用。
第二次就每件都多买,这才配出一套来。

只说这一件,金属尾控制轴承套,编号TL45130,别的都懒得说了

我是分两家共买了4个,到手发现4个竟然全是废品!
每个问题都不重样,有轴承坏的,有中间缺垫圈的,垫圈不够厚的,啥毛病都有,反正是一个都不能用。最后是把所有的都拆开,拼装出一个。

网友P:
引用 楼主:
哎,别提了,不是一般的不顺滑,是滑动时都喀喀喀的响,尾轴上密密麻麻排列着均匀的车刀痕,直径还不够, ...

飞越的品控的确是个问题,卖家给退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P:
飞越的品控的确是个问题,卖家给退了么?

第一次只是跟商家说说,商家回一句要查查交易记录哦就没下文了。算了,厂家都不生产了,他们也一样没售后,之后再换家也是一样问题就见怪不怪了。

网友:
勤练习模拟器。

网友:
刚入魔重点是练习模拟器和学习装配调试,能够把零件飞坏,估计需要3年以上勤学苦练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