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年飞老狗

楼主(2018-02-19):
新装的老款老狗 狗年继续飞狗! 万年航线翻翻单飞菜鸡党携两只老狗祝大家狗年不炸鸡!越飞越给力。颈椎病抱歉啊。。。。不会搞图

网友A:
多谢,我的颈椎病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我的颈椎病好了

幼稚

网友B:
logo 480和550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go 480和550是吗?

480用小罗520尾管改的520 还有狗600 正好一对 电池通用

网友C:
480用的是飞越500的脚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480用的是飞越500的脚架?

嗯 飞越500的 自己钻的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 飞越500的 自己钻的孔

学习了,回去自己也这么搞一下,好多500的脚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回去自己也这么搞一下,好多500的脚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 飞越500的 自己钻的孔

飞跃500的脚架好像有点小……没办法固定在老狗自己的底板脚架上,老哥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480用小罗520尾管改的520 还有狗600 正好一对 电池通用

可以告诉一下改的配件详情吗?480用小罗520尾管改的520

网友E:
狗600用多大电池?80HV电调够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狗600用多大电池?80HV电调够用吗?

电池6s 3300  电调建议120a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跃500的脚架好像有点小……没办法固定在老狗自己的底板脚架上,老哥是怎么处理的?

飞越的是有点窄, 我钻的孔都快到弯曲处了,也可能是我们的脚架版本不一样, 不过你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告诉一下改的配件详情吗?480用小罗520尾管改的520

大奖夹用Logo 550/冰人(4mm 螺丝孔) 可以用515的桨 皮带 我用的是梯形皮带 608xl  或者马爹搜logo 500皮带的598xl的 (如果我没记错),
xl520尾管截断一点点(根据你的皮带 长度)

尾舵机拉杆用自己买的1m碳棒截到相应长度, 冰人轴承球头扣。

楼主:
引用 网友E:
狗600用多大电池?80HV电调够用吗?

我用的好人100高压V3, 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