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宜的 futaba买哪个呢

楼主(2018-02-19):
新年好!
不好好飞飞机,整天关注遥控器,先自我批评一下。
最近手痒想试试扶他爸,看到二手 t6j不贵,几百块。有看到一个二手 FF9也是几百块,再买个四个一高频头装上感觉很爽,通吃各种协议。买哪个呢?
T6j比较新,成色也好。
ff 9是老机器了,不知道加了四合一高频头是不是还一样靠谱。投入也比t6j贵点。

我其实就是玩玩固定翼,小机喜欢用伟力一体接收,大一点的也就视距内飞个简单航线玩玩。需求简单。
之前用过天地飞6ii,d10,d7e,都没用多久

网友A:
二手8FG或者10C,6J比较边缘化,FF9太老了

网友B:
D7e怎么不用了,改装就是神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7e怎么不用了,改装就是神控了。

D7e用着呢,其他的出了。就是担心飞大一点的飞机距离够呛,所以又想折腾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手8FG或者10C,6J比较边缘化,FF9太老了

6j跟8fg或者10c有什么差别呢,除了通道数?因为我用到的功能有限。
边缘化是指什么?也没看到网上有介绍futaba不同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8fg

8fg跟8j什么区别呢

网友D:
T8FG 不错, T6J 定位为初级控,是数码管显示,摇杆很可能和T6EX一样不可调整手感。FF9 摇杆手感很硬,现在不流行这样的手感;电镀层容易起皮,被视为败笔。
建议先看看它们的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D:
T8FG 不错, T6J 定位为初级控,是数码管显示,摇杆很可能和T6EX一样不可调整手感。FF9 摇杆手感很硬,现在 ...

谢谢。。。

网友:
6J的显示很基础,也不支持futaba当家的制式,一点都不划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D7e用着呢,其他的出了。就是担心飞大一点的飞机距离够呛,所以又想折腾一个。

买新天七吧,好用不贵。老天九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新天七吧,好用不贵。老天九也很好

我现在又有点想收一个d10,或者天8天7天9了

网友B:
一直在咸鱼看华控

网友:
买t8fg  可以看看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在咸鱼看华控

现在卖一个控不容易,收一个很容易呀,成色不错价格便宜的不少

网友E:
我有t6k在出 ,性价比最高的F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t6k在出 ,性价比最高的F控

咸鱼上已经收藏了

网友F:
6j功能略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6j功能略少

其实用的着的功能都有了。现在看来就是数码管显示有点low

网友:
我在用T8J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