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请教】穿越机降落经验与办法

楼主(2018-02-19):
之前没注意这个事情,现在从模拟器解脱出来,飞F3,感觉很轻松,随之而来有个问题出现了!
空中可以做一些动作了,可是最后降落是很纠结!
因为freestyle飞的很快的缘故,降落的时候,飞机趋于平飞,镜头仰角基本上得40°,看的是天,我判断不了飞机到底是向前飘还是向左右飘,并且速度也看不出来,高度看不出来。每次都要坏点儿东西。。。现在是迷恋freestyle各种穿越,也恐惧降落!
求大神分享一些经验!

网友:
适当调低镜头角度或使用广角镜头,比如2.1MM的镜头就可以拥有更广的视野,再就是降落前从远到近不断降低速度和高度,离地近了就可以看到地平线而容易找到参照物了,但这时就要你控油能力保持稳定近地高度了,只要常练,定点降落在40厘米见方内很容易。

网友A:
我都是往一堆草怼过去,然后直接收油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往一堆草怼过去,然后直接收油门。。

哈哈哈哈666666

网友B:
找有缓冲的地方离地半米高收油~啪~完美炸鸡

网友C:
同样有此困惑,特别是开了airmode后,落地时青蛙跳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同样有此困惑,特别是开了airmode后,落地时青蛙跳一样

airmode可以单独设个开关,降落时关掉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irmode可以单独设个开关,降落时关掉就行

一般都是关了airmode,再降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关了airmode,再降落的吗

是啊,关了airmode马达才会停下来

网友D:
一个办法楼上说了,换2.1镜头。另一个办法贴地慢飞,向后打杆减速,觉得差不多没速度了就直接上锁掉下来就行。一米的高度掉草地啥事儿没有

网友E:
我有个飞友是脱了眼镜,然后目视降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往一堆草怼过去,然后直接收油门。。

上次我降落有问题,也是这么扔过去的!结果两个电机座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往一堆草怼过去,然后直接收油门。。

其实是扔到草堆后面的水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有缓冲的地方离地半米高收油~啪~完美炸鸡

我这还是降落没学明白就开始freestyle得结果,爽是爽了,下来就不好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办法楼上说了,换2.1镜头。另一个办法贴地慢飞,向后打杆减速,觉得差不多没速度了就直接上锁掉下来就 ...

我会继续再尝试看看。因为换2.1镜头有一个问题是我对距离感把握需要重新试试,应该飞不那么快那么爽了。慢慢降高练习练习。有的时候怕降高后速度还是把握不好万一直接怼到人就坏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飞友是脱了眼镜,然后目视降落的。

上次我降落的时候有过这样的冲动,但是我怕自己协调不好。找时间我去尝试!

网友F:
做个降落支架。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做个降落支架。

诶这不是小板凳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同样有此困惑,特别是开了airmode后,落地时青蛙跳一样

前期可以关了AIRMODE降落,熟练后缓收油门降落即使开了AIRMODE也不会反弹,落地蛙跳说明你降落的还是暴力。

网友:
感觉离地不高了,直接收油,软降草坪:)

网友:
引用 网友G:
前期可以关了AIRMODE降落,熟练后缓收油门降落即使开了AIRMODE也不会反弹,落地蛙跳说明你降落的还是暴力 ...

受教了

网友H:
好贴!镜头倾角真的不要太大除非是飞竞速的,竞速一般会用收网进行降落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贴!镜头倾角真的不要太大除非是飞竞速的,竞速一般会用收网进行降落操作。

收到指导了。我个人是这样觉着的,镜头倾角大了对于我们这样仅仅能因为速度快得到快感的半吊子来讲是最快的捷径。然而像做自由飞的动作还是不那么熟练。所以我就把镜头角度调大了。不过说实在的,我有点后悔步子迈发了扯着蛋了。降落是个心病。还是手法没到位!

网友F:
类似款机架,也是镜头角度太高,能起飞,不会降落,放弃了,拆机换机架。

网友:
引用 网友F:
类似款机架,也是镜头角度太高,能起飞,不会降落,放弃了,拆机换机架。

好图!赞!

网友I:
在离自己稍远一点的地方慢慢打圈减速,然后在尽可能离地高度低的时候持平飞机,面向自己,慢慢感受它的姿态,让它慢慢水平了,缓缓推杆到自己面前。注意,此时飞机是离地不高,到跟前就上锁即可。练得熟练的,降落基本无声,跟直升机一样

网友J:
我是离地不高切自稳,原地转圈不补油,触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类似款机架,也是镜头角度太高,能起飞,不会降落,放弃了,拆机换机架。

我的是大力的大猩猩,也是正X轴的,也是降落问题。我技术还是没打到,今天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是离地不高切自稳,原地转圈不补油,触地

我开自稳看不到地,看着一颗树降落也是个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开自稳看不到地,看着一颗树降落也是个办法!

哈哈,也能拿自己当参照物降落,不过得离的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在离自己稍远一点的地方慢慢打圈减速,然后在尽可能离地高度低的时候持平飞机,面向自己,慢慢感受它的姿态 ...

受教了,谢谢!我今天试试看!不自由飞了,得练习降落了。飞这么长时间,没发现降落不行。前几天去的飞场地没有草,就看出来降落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