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4sg 接收机7008。mb陀螺仪b模式连接电调马达不转 ...
futaba14sg 接收机7008。mb陀螺仪b模式连接电调马达不转动

楼主(2018-02-19):
连接电调一直滴滴滴。。接收机调成普通模式就正常。b模式就马达不转动。电调是亚拓80a的。mb
陀螺仪
也是b模式。这是什么情况。现在电调也设置不了

网友A:
遥控器要先默认油门行程 然后坐下电调校准先

网友B:
更换了接收机模式之后要重新校准电调油门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