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询问关于mc6a 改控电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8-02-20):
谢谢各位帮忙。

我想将控电外接,利用给模拟器供电的外接电源口的这两根线连接控电,可是我不知道图片上粉色和白色的线哪条是正极哪条是负极。百度查了没太查明白,是不是红的接粉的,白的接黑的呢?

如图2,上次从电池盒处接控电,由于搞错了正负极,使得主控板上有一个黄色米粒大小的原件烧损,但是遥控器正常使用,请问这是啥玩意,会对遥控器有什么影响呢,谢谢

网友A:
红色是正极。图二炸的是电容,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是正极。图二炸的是电容,影响不大

谢谢,红正黑负我明白了,那么是红色接粉色,黑色接白色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红正黑负我明白了,那么是红色接粉色,黑色接白色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