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手的450电直练习悬停,一块2200mah的电池才得10分钟,有没有好办法延长续航时间

楼主(2018-02-20):
刚入手450无副翼电直:电机450无刷马达,325mm主浆,电池2200mah,有没有好办法提高续航时间,就是玩悬停和航线。不玩3D。

网友A:
换低KV的电机(可以考虑直接换成6s的小电机),提高油门。

10分钟已经是个不错的数字了,一般暴力飞只有3分钟左右的续航。

网友:
10分钟了还要多久!

网友B:
你确定每次飞10分钟不是过放?

网友:
降低转速,加大螺距,减重,用更长的桨,差不多也就这些了

网友:
飞太久精神会不集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每次飞10分钟不是过放?

显然是过放了。。

楼主:
现在练悬停也就半米高不到。过放真有可能是,因每次悬停久了,感觉电机声音变小,自动着落。

能不能增加电池容量?现在才2200mah,想换一块容量大点的电池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低KV的电机(可以考虑直接换成6s的小电机),提高油门。

10分钟已经是个不错的数字了,一般暴力飞只有3 ...

可以不换电机,直接换大容量电池么(保持电流电压这些不变),小白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不换电机,直接换大容量电池么(保持电流电压这些不变),小白不懂

可以直接换大容量电池,只要能装得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大容量电池重量加大,耗电也会变大,续航时间会延长一些,但不会太多。而且同时会影响重心平衡,飞行手 ...

1800rpm左右10分钟应该可以的。
我的Esky450,2000rpm悬停12分钟下来3.75,总重670g左右
X3用旧的6s1500,1800rpm悬停也能做到6分半,落地3.6

网友:
引用 网友D:
670g?你的飞机真够轻的,我的450都在800g以上,以前有一架976g

纯塑料的皮传450...电机还是2212

网友:
10分钟够多了,时间长注意力容易分散。多备两块电池就是

网友E:
10分钟还嫌不够

我飞9分钟都要吐了

飞的时间太长,背後排队等飞的兄弟会投诉的

网友:
电池不要过放电寿命会减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大容量电池重量加大,耗电也会变大,续航时间会延长一些,但不会太多。而且同时会影响重心平衡,飞行手 ...

好吧,那真是过放了.....我得设定个电压报警才行。那得买多几块电池。4000kv的电机,浆325mm,原配2200mah电池,想买匹配的、质量又好的电池哪种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转速大螺距,电机扭矩负荷大,容易烧电机电调。需要同时换低KV电机,如有必要还得适当换大电调

这么说来,要匹配得上,要换的不止一两个配件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分钟还嫌不够

我飞9分钟都要吐了

单飞航线,长航时比较舒服,有种放风筝的感觉

网友F:
你要明白一个道理,起飞重量与续航时间是相互制约的,换大容量的电池自然重量就上去了,续航时间就短了,两者的关系达到最合适才能飞得更久。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要明白一个道理,起飞重量与续航时间是相互制约的,换大容量的电池自然重量就上去了,续航时间就短了,两 ...

楼主:
想买450电直电池,有什么好的推荐??

想买几块备用电池,有好的推荐吗各位大师??原来我的是4000kv电机,2200mah电池,电调40A,玻浆325mm, 飞机是450无副翼直升机。

网友G:
买电包,随充随用。

网友:
悬停10分钟  估计会累着你    电池还大点或是二个电池飞

网友:
多准备些电池吧。我悬停只能飞5min,下来电压单片就3.82。

网友:
450不大可能延长飞行时间,电池打了重量增加,飞行负载也会加大,得不偿失。

网友:
玩時間、玩操控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显然是过放了。。

不一定的,我用6s1800飞470,悬停8分钟下来,每片还剩3.85v。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不一定的,我用6s1800飞470,悬停8分钟下来,每片还剩3.85v。

楼主自己都说电机声音都变了,飞不动了自己降下来,难道还没过放?

网友I:
为什么不多买几块电池。我450l,电池多的时候12块,飞完人也实在不想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自己都说电机声音都变了,飞不动了自己降下来,难道还没过放?

应该是过放了,它是3S2200。折合成6s的话只相当于1100的电量。

网友J:
这个帖子有深度!~  我身边一个老大哥,450只玩航线   3300电池,也就8-9分钟! 2200电池十分钟,岂不是要电池的命啊!~~

网友K:
不3D的话,5-7分钟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不多买几块电池。我450l,电池多的时候12块,飞完人也实在不想飞了……

12块,多少个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帖子有深度!~  我身边一个老大哥,450只玩航线   3300电池,也就8-9分钟! 2200电池十分钟,岂不是要 ...

第一次意识到过放的危害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3D的话,5-7分钟正好

之前有几次,感觉还在飞,十分钟过去了,勉强能飞悬停,结果没理会,还暗暗自喜,哟还不错这电池....其实,,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自己都说电机声音都变了,飞不动了自己降下来,难道还没过放?

现在基本确定是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电包,随充随用。

电包是啥东西

网友:
你可以理解为充电器使用的充电宝,看自己的充电器买相应电压的,如果是b6就淘汰,至少608才够外场充电。

网友L:
你如果不怕重,可以绑一块3s 5200宽一点到机身底下,起落架上面,能飞20分钟吧。不过代价是飞机沉了,20分钟内稳住不能炸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12块,多少个充电器

一个,晚上开始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意识到过放的危害

最简便的方法,买个BB响  报警电压设置3.6   降落回压基本3.7-3.8  ! 对电池使用寿命有莫大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如果不怕重,可以绑一块3s 5200宽一点到机身底下,起落架上面,能飞20分钟吧。不过代价是飞机沉了,20分 ...

可以试试,O(∩_∩)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