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巴不回中

楼主(2018-02-20):
飞了直机好些年,这回又碰到奇葩的事了,地面上尾巴方向舵打一下之后继续自己沿原方向动,飞行时就会尾巴一直飘,好像已经不锁尾,调了
陀螺仪
参数,没效果,但是硬件没有动过,以前还是好好的。
控是天九,陀螺仪是k8,不知道哪位大神有好的解决建议?

网友A:
猜是控的中立点跑了

网友B:
有没有视频发出来,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网友C:
重新上电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是控的中立点跑了
怀疑是控和接收机的问题,自从换了接收机以后就这样了。

网友D:
k8没调好吧 我都是换一个舵机调一次或者换个接收调一次。

网友E:
以前的500X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F:
先从设一下中立点试试

楼主:
更换摇杆回中件解决,估计是电位器老化了,半年多没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