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ms 4258电机的轴如何更换

楼主(2018-02-20):
刚入门,有两个问题请教下:
1. fms 的f3a炸鸡了,回去发现4258电机的轴弯了,淘宝搜了下没找到同款的,不知道能用其他的代替吗,或者用啥办法能掰直。
2.电池多,想买个并充板充电方便些,手头上有两种充电器,一个是B6AC,冲3s电池,一个是SKYRC的PC1080植保机充电器,冲6s电池。并充板有啥讲究吗,还是随便买个都行,有没有过冲保护?淘宝找到了PC1080专配的并充板,但是很贵啊。

网友:
最好别用并充板,没有过冲保护,又不是保姆,非要用的话最好电池电压差不多,不一定非用原配的

网友:
别用并充板,伤电池!你要嫌麻烦 可以考虑保姆之类的

网友:
这个是桨夹,换桨夹就可以

网友:
四颗螺丝拧下来,就能取下连轴器,某宝上搜一个换了即可,电机轴在里面的一般弯不了。另外轴弯了很少有人能够校直的,白费功夫。

网友:
fms有卖的,你拍照给他说型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