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问 求各位老手扫盲 感激不尽

楼主(2018-02-20):
先说下自己的航模之路,13年的时候在南京工作短暂的玩过几个月亚拓500的电直,找航模店给调好然后练模拟器,只会飞悬停乱飞,犹豫工作忙就没继续玩 出给模友了。
现在回到家里想继续玩航模 还是电直 不知道怎么继续 从哪开始玩
因为家里这边没有航模店之类的 也没有一起玩的模友,所以连飞机买来调控也不会,也不知道现在该买什么继续玩,逛了几天论坛 感觉扫盲贴都看不太懂
比如500X 500L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遥控器比如 18MZ 18SG 也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对这个也没什么概念,完全就是小白
怎么说呢  就是还喜欢这个东西 我相信有好多像我一样的模友 因为开头困难 就没再继续了 想问问各位大神 怎么去上手 英文的控应该怎么调,调什么能让机飞起来,刚开始推荐什么机开始玩 什么控开始玩 很迷茫 像无头苍蝇 求各位大神指路  感激不尽!!!!!!!!!有空来徐州小弟一定招待!!!!

小弟是做中国电信的  如果流量不够用 小弟免费送流量卡给各位大哥 全国不限流量!!!!!   只求各位大神帮小弟指条明路
感谢能看完我乱写了这么多字的兄弟!!!!!

楼主:
自己顶一下下

网友A:
最好是找个当地的魔友

网友B:
留个Q吧,有问题留言给我。不需要卡…现在哪都是无限流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找个当地的魔友

正在发觉啊 徐州地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留个Q吧,有问题留言给我。不需要卡…现在哪都是无限流量了

感谢老铁 184535322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铁 184535322

好了,验证吧

网友C:
遥控就futaba 14sg不用想太多,或者16sz  18sz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就futaba 14sg不用想太多,或者16sz  18sz

是不是太高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太高端了

我自己是用t6k,新版的t6k,futaba把他升级到8通道了,为什么建议14sg及以上,因为它们的通信协议可以选fasstest这种,但是有的人用这个控,然后用低端的接收机(指不支持fasstest协议的),那就没必要上14sg了或者前期用国产控,但是估计后面你会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是用t6k,新版的t6k,futaba把他升级到8通道了,为什么建议14sg及以上,因为它们的通信协议可以选f ...

感谢 感谢!

网友:
我徐州睢宁的主飞450,目前航线乱飞,装,调都不是事,14sg

网友D:
Futaba  T10j 挺好用的,又便宜又稳定,界面也简单,调直升机也非常方便,听意思你喜欢500级别的,xl520是个不错的选择,500X也很好但是只有套机

网友:
T6K没什么用。14SG 搭配7008 王道

网友:
用过t8fg,t14sg,mz24,DX8g2 ,最后停留在t10j ,摇杆导航按钮真心好用,内置天线不担心弄断,个人感觉,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Futaba  T10j 挺好用的,又便宜又稳定,界面也简单,调直升机也非常方便,听意思你喜欢500级别的,xl520是 ...

确实有道理,我用T8J,导航摇杆和没天线设计很实用,性价比很高

网友E:
摇控,充电器,电池,工具,螺距尺,测电器,飞机。摇控14SG 完全够用,稳。14SG以上都可以。飞机现在450好像很少人飞,380比较多人飞,450成本是最低的。500级练习成本比较高,难免不炸机。充电器 A6 或以上,看你什么需求了,选 择比较多。工具随便买了。陀螺仪就K8吧。。

网友:
据我这菜鸟潜水得来的知识,亚拓一般是按主轴长度命名,什么450啦550啦,最后的字母加x是新版,380是sab按桨叶长度命名,好像排名是450 450l x3 470 380越来越大。控呢我感觉没必要上14sg。。看你钱包鼓不鼓吧,用天地飞的好像不少人,当然天地飞再换成14sg的也大把人在,钱包决定。

飞机是靠电调带动电机转起来的桨叶,然后靠4个舵机控制姿态,现在时兴的无副翼简化了机械系统但是需要多出一个陀螺仪控制这4个舵机,然后接收就接收信号发送给电调陀螺仪就rourou的飞起来了,就这么简单。我刚看直机的时候也是一头雾水迷迷糊糊

网友:
xl520  不错的选择  比亚拓强  配件价格平民 关键好飞  好修

网友:
加油,坚持得下去到最后自然云开雾散

网友:
喜欢500就上500pro 机型老但是副厂配件多。大桨玻纤的20一副,425桨飞起来比325 380要稳很多,轴传的注意齿轮间隙其实维护也方便~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摇控,充电器,电池,工具,螺距尺,测电器,飞机。摇控14SG 完全够用,稳。14SG以上都可以。飞机现在450好 ...

明白了 感谢

网友F:
强烈建议伟力110全套到手飞,基本不需要调试,稳定,最关键一般炸不坏呢,全套也就500左右吧貌似,虽然小但是直机精髓都在,飞好110大鸡随便撸

网友:
飛越450、富麗Kbar、國產控!G7模擬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强烈建议伟力110全套到手飞,基本不需要调试,稳定,最关键一般炸不坏呢,全套也就500左右吧貌似,虽然小但 ...

我也是k110
怎么炸都可以
现在都翻来翻去
要是换作450,前段时间的炸鸡修死我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k110
怎么炸都可以
现在都翻来翻去

对呀我用120当模拟器玩不行就熄火落草地一般都不会坏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对呀我用120当模拟器玩不行就熄火落草地一般都不会坏

120动力不是强很多一炸就坏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120动力不是强很多一炸就坏吗?

110动力太差没法玩,120动力不错改电调以后动力强劲随便翻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10动力太差没法玩,120动力不错改电调以后动力强劲随便翻

我也想入了,一般炸容易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想入了,一般炸容易坏吗?

比110肯定容易坏,操作好熄火降落一般没事

网友:
控的话,有米上14sg或14mz,米少可以入睿思凯x9d,再不行就用天地飞九+猛禽高压接收机。这么建议的原因:配套接收机可以支持8.4或以上高压,后续飞550以上的12s动力可以完美支持,不必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