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光学螺距尺

楼主(2018-02-21):
没有电子螺距尺的魔友怎么调机呢? 那还用说,当然用普通螺距尺了。

连最便宜的普通螺距尺都没有怎么办?
也好办,用免费的!

不用花钱,直接在本贴中点击图片,打开图片后适当缩放到合适大小就可以用了。

光学是咋回事?
就是直接用眼睛看呗
玩模型的基本都半强迫症,容不得瑕疵肯定眼神儿好啊,眼神儿好的用这个螺距尺精度不会差到哪去,关键是能解决问题。

免费光学螺距尺

使用方法,直接用鼠标点击上面“免费螺距尺”图片,弹出图片预览窗口,
在弹出的图片预览窗口右上角那里再点“实际大小”这个按钮,

或用鼠标滚落缩放至合适大小。
然后左键拖拽图片,拖放到需要的位置

楼主:
首先,用免费螺距尺要眼神儿好,免费螺距尺本身精度足够高,不会单眼吊线的这玩意就没用了
其次,就是个人发挥怎么用了

楼主:
注意事项:
显示器设置为最佳分辨率,即点对点显示。
实际中确实好多人的显示器不是最佳分辨率,这种现象在办公族中很多。
不是最佳分辨率时,能保证宽高比正确也行,无非是字虚一点。
但宽高比不对是不行的,角度是错的。

宽高比是否错,请用螺距尺中心大圆来检查

楼主:
用免费螺距尺调试实例

1、把电脑屏幕调整到与桌面垂直 (不愿意调的话,就把飞机垫起到合适角度)

2、鼠标点击本贴“免费螺距尺”图片(顶楼第一图)

3、鼠标点击图片预览窗口右上角“实际大小”按钮

4、用鼠标拖动图片到屏幕中心

5、飞机大桨扭转90度

6、垫高飞机,使旋翼头的横轴垂直指向屏幕中心

(横轴无需精确对准屏幕中心,只要保证横轴与屏幕垂直即可)

7、用鼠标拖动屏幕图片,精确对准飞机横轴

4、开始调机!

具体调试请各位按项目要求自由发挥吧

网友:
这个创意太棒了

楼主:
多谢捧场

因为节前疏忽没买电子螺距尺,节日期间调机没法继续,憋得实在没办法了就赶紧做了这个试试能不能继续,用了才发现还真挺方便

网友:
大概就行,飞起来也会有虚位的,不用太纠结

网友:
不错不错,微型直升机调试螺距可以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1141&extra=

你用了大螺母做重锤

网友:
我还是乖乖的花70买一个电子的吧

网友:
创意无限 只要可能性   门板也可以

网友:
不是没有电子螺距规,只是从来不用而已

网友:
貌似打印出来也不错啊

网友:
有创意   有时间试试

网友B:
这样倒不如拿弟弟妹妹的量角器更省事

网友C:
我相信我的眼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相信我的眼睛

同道中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倒不如拿弟弟妹妹的量角器更省事

量角器你要用手举着呀,不会晃吗? 即使屏住呼吸还有心跳影响

网友D:
精度精度,我最多能忍受0.2°的差别,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精度精度,我最多能忍受0.2°的差别,哈哈
对精度有极端要求的都有双神眼,眼睛要毒

网友F:
好帖 要收藏~~~K110之类必备

网友E:
又添加一个快速调机的常用角度规

网友G:
好办法,可惜眼神不太好。

网友H:
这个办法可行。

网友I:
留个记号,回头迟早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