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抛机改双发,用什么设备可行?

楼主(2018-02-21):
现在想找个好飞场都比较困难,之前买了两个手抛机给女儿玩,发现这个手抛机比较好飞,而且超级耐摔,关键还不大,48mm,在小区就可以随便飞,于是想改一下遥控玩。看了一下论坛其他高手的方案,有前拉和背推的,还有4发的,感觉都不是特别喜欢。于是想自己改一个双发的,初步设想是用8520电机改,不知是否可行,另外请教一下用什么设备可以?我找到的这种有刷电调可行不?另外有刷电调单向与双向有何区别?
手抛机是下面这种,翼展48cm

找到的电调有这种:

网友:
双向用在车船上的,飞机貌似没有倒挡的

楼主:
噢,你这样说我瞬间明白了

网友A:
请问接收机用什么

网友B:
我就是用这个电调改的,双发8520可以带动,掉水里擦干继续用。。。买高品质的8520双发直驱56mm桨拉力大概100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接收机用什么

因为我用D10控,接收机用RX601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用D10控,接收机用RX601

就是原配的接收么?我是mc6,不知道用原来的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用这个电调改的,双发8520可以带动,掉水里擦干继续用。。。买高品质的8520双发直驱56mm桨拉力大概10 ...

你用1S还是2S电池?多大容量?舵机呢?

网友:
你搜索一下论坛里面,有一个人将这个机子两个改成一个。非常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1S还是2S电池?多大容量?舵机呢?

1S电池1000毫安,4.3g银燕舵机两个

网友C:
你网上搜下佩恩潘,他做了系列讲座,其中就有1s差速小飞机的讲解,另外他也做成品的差速电调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网上搜下佩恩潘,他做了系列讲座,其中就有1s差速小飞机的讲解,另外他也做成品的差速电调卖

怎么找这个老佩?百度都不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找这个老佩?百度都不在?

淘宝旺旺联系吧

网友:
亲身经历,8520双发前拉,很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