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油门问题

楼主(2018-02-21):
请教一个问题,是这样看视频呢有很多穿越大神,飞行中油门打杆都是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之间,基本都在油门中位以下打杆,而我的百分之四十才刚离开地面,这个需要怎么调呢请朋友们指点,最好有图文教程

网友:
打到40%起飞我觉得手最舒服,可以调遥控油门曲线的。大神们打的少是因为飞机的推重比比你高。

网友:
这个主要看个人的手感,自己飞得舒服就行,不用纠结油门值是多少。可以用油门曲线来调整,在遥控器或者地面站调都行。把曲线适当拉高,这样不用推太多杆,输出的油门也比较大。

网友:
我也同意楼上,自己感觉好的那个点就好。适合你自己的感觉就能飞得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