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S入手体验

楼主(2018-02-21):
入模的时候了解到MCPX一代神机,可惜已经停产。
去年了解到MCPS携带SAFE技术归来,激动了一番。
如今在这个级别上,有太多的选择,1s的,2s有刷无刷。单论性价比,没有什么优势。
可就是想体验下一代神机。

在没风的时候,和同样具备SAFE的nano cps没有太大区别。
六轴模式下飞起来像锤子机,小空间下飞飞航线没压力。
3D模式下很灵活,可以做一些基本的3D动作。

标配两块电池,电池仓用ncps和小黄机的条状电池也可以。

网友A:
拿什么控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什么控设置的

D7E 基本照搬ncps设定

网友:
配什么遥控器?

网友B:
MCPS除主板别的配件和MCPX是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PS除主板别的配件和MCPX是一样的吗

这个我不太懂,没有玩过x

网友C:
大哥来了

网友:
这个天C没配件了吧?

网友:
神机的时代已不在...都被四轴 航拍什么的掩盖了!个人只是希望能多出点好的小鸡,毕竟场地时间的限制...

网友D:
你这机子飞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机子飞了么?

试飞过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大哥来了

吼吼,我也有台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吼吼,我也有台一样的

留着收藏了  我这个还没改无刷   全是原厂

楼主:
昨天状态不好,一上天,刚翻过来就炸了。尾管炸了,准备换实心管,买了两米还在路上。

网友:
MCPS有时掉程序,必须从新对频才好。

网友(2018-03-24):
我手里有MCPS,准备出手整机或配件,需要的可以联系我。QQ:980817201

网友F(2018-04-30):
刚买了mcps不会设,请教高手指点,用的14sg加高频头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买了mcps不会设,请教高手指点,用的14sg加高频头

我的14SG设好了,就是对频注意下,要一直拨摇杆的方向,直到对频灯常亮,不然通道就是乱的!参照NCPS对码:
NCPS对码

ncps对码有些特殊,按以下步骤:

1. 断开ncps电池

2. 控关机。开关设为油门锁定,普通飞行

3. ncps上电。五秒后板上蓝灯闪烁

4. 按住对码开关开控(针对dx系列控,d7e把光标移到bind上按ent)

5. 2-3秒后松开对码按钮(针对dx系列控,d7e没有这个动作,#4以后2-3秒后进入#6)

6. 方向杆推到最右边(或左边)(因为控有可能设了反向),直到板上蓝灯长亮

7. 方向杆回中

8. ncps断电,控关机

参照此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b4862e0102wsbz.html

网友:
mcps的手感不好 三轴不如mcpx稳 六轴乱跑 不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