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到底是怎么飞起来的?

楼主(2018-02-21):
航空顶级专家张锡金揭秘气动设计:飞机到底是怎么飞起来的?
http://mp.weixin.qq.com/s/Xs8uzhGergqJiySp-QyocA

网友:
以前纠结过襟翼向下摆为啥反倒增加升力。

网友A:
飞机飞起来的原因是因为一个自由落体的飞机,下坠的速度被机翼产生的阻力所阻碍了,发动机把这种阻力扩大到能把飞机拖起来的程度,于是就飞起来了。
没有翼型的飞机也能飞,翼型只不过起到了优化的效果而已。。

网友:
机翼后掠角也起到稳定偏航作用

网友:
也认为机翼产生升力和翼型没有直接关系,平板和对称翼型照样产生升力。我的理解是一个有迎角平板向前移动时把上方的空气压向下方,这个反作用力致使平板上升也可以理解成这个平板沿着迎角的空气斜面向上滑行。

网友:
火箭为什么能飞,又没有机翼

网友:
我为了增加学识,加入一个博士QQ群里。见到有一个人提问:一滴水从很高很高的地方自由落体下来,砸到人会不会砸伤?或砸死?
群里一下就热闹起来,各种公式,各种假设,各种阻力,重力,加速度的讨论,足足讨论了近一个小时。
这时,我默默的问了一句:你们没有淋过雨吗???
群里,突然死一般的寂静......
然后,然后我就被踢出群了。

网友:
一句话,只要动力足,门板也上天。

网友(2018-05-06):
打开链接,理论联系实际,认真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机飞起来的原因是因为一个自由落体的飞机,下坠的速度被机翼产生的阻力所阻碍了,发动机把这种阻力扩大到 ...

机翼剖面的形状就是翼型,有机翼就有翼型,沒有机翼就无所谓翼型。平板型就是多种翼型中的一类,但许多人见了平板翼型的机翼就说这机翼没翼型,这很不科学,其实平板翼型还可分出普通平板、圆角平板型、流线形平板型等多种翼型。

网友:
选择不同的翼型(包括平板型)是出自:1.空气动力要求;2.结构强度要求;3.翼内容物配置要求;4.制作工艺要求;5.制作成本要求;6.維修技术要求;7.使用寿命要求等多方面综合考虑作出的判断。

网友:
也有不一样的

网友B(2018-07-23):
希望有人解释一下平凸翼型的飞机倒飞时的升力原理,对称翼型平飞时的升力原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希望有人解释一下平凸翼型的飞机倒飞时的升力原理,对称翼型平飞时的升力原理。

原理都一样。对称翼型的飞机平飞,是机翼和飞行方向有迎角而产生升力,如果机翼和水平尾翼安装角差为0°,则需要用升降舵产生抬头力矩,以保持飞机机翼的迎角,飞机的纵轴线和机翼翼弦平行时,飞机平飞时的姿态时看起来略微抬头的,但飞行方向是水平方向,即飞机纵轴线和飞行方向存在夹角,这个夹角的大小等于机翼的迎角。平凸翼型飞机倒飞的原理相同,只是升降舵操作相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飞机飞起来的原因是因为一个自由落体的飞机,下坠的速度被机翼产生的阻力所阻碍了,发动机把这种阻力扩大到 ...

没有发动机的滑翔机又怎样解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理都一样。对称翼型的飞机平飞,是机翼和飞行方向有迎角而产生升力,如果机翼和水平尾翼安装角差为0° ...

平凸翼型是用上弧路径大于下弧,所以上弧气流速度大于下弧,流速大压强上小下大所以产生升力,我希望仍然用流速表述平凸翼型的飞机,倒飞时升力如何产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原理都一样。对称翼型的飞机平飞,是机翼和飞行方向有迎角而产生升力,如果机翼和水平尾翼安装角差为0° ...

我希望用图解表达当对称翼型有一定迎角时,流线的路径,上下弧速度差如何产生(当然速度大压强小,速度小压强大)。但是单纯用平凸翼型的路径产生的速度差,从而产生升力,我们都已知道,但能否不用“原理都一样”,来解释。详细的用流线、速度差如何产生,有迎角的对称翼型升力的原理。这是我的学生问我,我回答不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发动机的滑翔机又怎样解释呢?

滑翔机可以这样解释:假定在足够高的高空,在静止状态下投放一架滑翔机,开始是自由落体,随后滑翔机受气流作用,尾翼的气动中心到重心的位置和机翼的气动中心到重心位置比较,尾翼远大于机翼,重复一下就是尾力臂较大。在气流作用下先起作用迫使滑翔机机头迎向气流,这样就形成滑翔机的俯冲状态,接下来机翼升力远大于尾翼,滑翔机逐渐抬头,如果滑翔机的制作俯仰平衡足够好,滑翔机就进入平飞状态,说是平飞,其实滑翔机的机身轴线仍然与水平有一定的角度,滑翔机在重量作用下,其水平方向的分力,克服阻力推动滑翔机向前滑翔,当然高度在缓慢的降低,是滑翔状态,不是自由落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希望用图解表达当对称翼型有一定迎角时,流线的路径,上下弧速度差如何产生(当然速度大压强小,速度小 ...

你自己看这个视频吧,画图太费时间

网友B:
流线图视频很好,很难得,谢谢。
我仍然觉得用平凸翼型上弧路径长,气流同时由前端流过翼型,同时到达后端,路径长流速大,解释升力,在平凸翼型倒飞和对称翼型平飞如何获得升力,说服力不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希望用图解表达当对称翼型有一定迎角时,流线的路径,上下弧速度差如何产生(当然速度大压强小,速度小 ...

当对称翼型机翼有一个小迎角后,原来流经机翼下表面的一部分空气,从下方绕到上表面去了。这部分空气通过机翼表面的路程增大,到达机翼后缘的时间不变,所以流速也增大了。流速大的空气压强小,作用在机翼上表面的气压小于作用在下表面的气压,从而产生了压力差,机翼也就获得了升力。平凸翼型的原理也是一样的,只是气流的路径有差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流线图视频很好,很难得,谢谢。
我仍然觉得用平凸翼型上弧路径长,气流同时由前端流过翼型,同时到达后端 ...

平凸翼型的流线图大致如图中下的绿色线条所示,情况是和对称翼型相似的。

网友:
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流线图视频很好,很难得,谢谢。
我仍然觉得用平凸翼型上弧路径长,气流同时由前端流过翼型,同时到达后端 ...

把翼弦补上后,可以清楚看到,气流的分离已经不是在翼弦的前端开始,平凸翼型的情况也是相似的,所以气流的流速和路径变化不再是迎角为零的情况。另外,分析气压变化不应该从几条流线分析,要从气流分离处开始,看上下两个流速场的变化,这样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平凸翼型的流线图大致如图中下的绿色线条所示,情况是和对称翼型相似的。

从平凸翼型倒飞的流线看,从翼弦看是由迎角的,于是流线呈较大的曲线流过,(平凸翼型)机翼的平直的一边,而这个较大的曲线流线不是由翼型的“凸起”造成的长路径,所以用平凸翼型平飞时,上弧路径“长”而气流同时到达后缘所以速度大,这种解释感觉还是牵强。不好意思,不是我钻牛角尖,是我的学生提出质疑时我解释不了,也没有说服学生。不讲平凸翼型,就是一个平板,与气流有迎角时,平板上方的气流就呈较大的曲线,与下方气流同时到达后缘,于是上方的气流流速的,平板获得升力。所以用“平凸翼型的上弧路径长,气流同时到达后缘,所以上弧流速大,(流速的压强小,流速小压强大)从而形成升力“。还是不准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从平凸翼型倒飞的流线看,从翼弦看是由迎角的,于是流线呈较大的曲线流过,(平凸翼型)机翼的平直的一边 ...

从平凸翼型倒飞的流线看,从翼弦看是有迎角的,于是流线呈较大的曲线流过(平凸翼型)机翼的平直的一边,而这个较大的曲线流线不是由翼型的“凸起”造成的长路径,所以用平凸翼型平飞时,上弧路径“长”而气流同时到达后缘所以速度大,这种解释感觉还是牵强。不好意思,不是我钻牛角尖,是我的学生提出质疑时我解释不了,也没有说服学生。不讲平凸翼型,就是一个平板,与气流有迎角时,平板上方的气流就呈较大的曲线,与下方气流同时到达后缘,于是上方的气流流速大,平板获得升力。所以用“平凸翼型的上弧路径长,气流同时到达后缘,所以上弧流速大,(流速大压强小,流速小压强大)从而形成升力“的解释还是不准确的。
上文有些打字错误,重复一次更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平凸翼型倒飞的流线看,从翼弦看是有迎角的,于是流线呈较大的曲线流过(平凸翼型)机翼的平直的一边, ...

不知道你的学生是几年级,是否能理解有关的数学计算问题,为了简化问题,就用作图法直观地解释好了。
从图中可以看到,平凸翼型倒过来放,如果有迎角时气流分离点在L处,从上面(蓝色曲线)经过的路程要大于从下面(绿色曲线)经过的路程,这跟前面看到的视频截图情形是一样的。
对称翼型的情况如上图。
通常的机翼翼型相对厚度要比上面两个图中的翼型薄,对于平凸翼型来讲,零迎角时气流从上下两个面经过的路程差更小,而当迎角发生变化时,气流分离点移动后造成的路程差更明显,当机翼前缘比较厚时,这种变化的路程差也更大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滑翔机可以这样解释:假定在足够高的高空,在静止状态下投放一架滑翔机,开始是自由落体,随后滑翔机受气 ...

这个解释不是很好。
在人类探索航空飞行的过程中,从模仿飞鸟扑翼飞行到认识固定翼滑翔飞行,并制造了大量的试验飞机验证的过程中,最终认识到了要能持续飞行,飞机必须要有足够的动力这一必备条件。滑翔机没有动力装置,它是不能自己从地面升空的,因为停在水平地面上的滑翔机没有速度,机翼没有足够的升力克服重力。在空中的滑翔机是通过减小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飞行的,所以,在静气流中飞行的滑翔机,它的高度要不断降低,最终会落到地面上。滑翔机要长时间留空飞行,必须有额外的能量补充,通常是通过自然界产生的上升气流利用达到长时间飞行,这种上升气流又分为热上升气流和运动上升气流。热气流是因为地表的冷热不均而形成的,热区的空气温度高密度小,冷区的空气温度低密度大,密度小的空气在浮力作用下上升,密度大的空气则下沉,相邻的热区和冷区之间就形成了小气候环流,这就是热上升气流的成因。运动上升气流则是地表附近的水平运动空气(风)遇到障碍而发生运动方向改变形成的,如风吹向上坡,空气就会沿着山坡上升,形成运动上升气流。
飞机机翼升力原理已经告诉了我们,只有机翼和空气发生相对运动,机翼表面形成压力差,升力才会产生,而产生升力的同时,机翼也要受到阻力作用,消耗能量。飞机发动机的作用就是产生克服阻力的动力,是飞机保持向前运动,保持机翼产生升力的条件。所以,前面有人说飞机飞起来的原因是,发动机把飞机自由落体阻力扩大到能托起飞机,这个就是明显的错误,而你延续自由落体来解释,尽管基本道理没错,但不是解释飞机飞起来的最恰当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的学生是几年级,是否能理解有关的数学计算问题,为了简化问题,就用作图法直观地解释好了。
从 ...

我的学生是高一年级的。流体流速快,压强小,流速慢压强大;这已没有疑问。机翼的升力就来源于机翼上、下流速差产生升力,也没有疑问。如果气流从机翼前端“同时”分离,并“同时”到达机翼后端,机翼的形状和姿态,造成上方流线路径长,下方流线路径短,形成流速差,产生升力也无问题;平凸翼型平飞,上弧路径长,气流流速快,仍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平凸翼型倒飞时,翼型上方已经是平直的了,下方是弧形应该是下方路径长,但是气流仍然是机翼上方流线路径长,为什么?学生疑问在:气流在机翼前缘同时分离,是否真的同时到达后缘?气流在机翼上下,流经的路径,或长、或短,与弧形凸起向上、向下无关,是否主要是由机翼迎角起决定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解释不是很好。
在人类探索航空飞行的过程中,从模仿飞鸟扑翼飞行到认识固定翼滑翔飞行,并制造了大 ...

我解释的是滑翔机,如何形成滑翔的。滑翔时相对气流运动才能获得升力,向前要克服阻力,克服阻力的来源是滑翔机的重力在水平方向上的分力。滑翔的能量来源于重力势能。
您解释的是滑翔的长时间留空,一部分能量由上升气流补充。我解释的时滑翔机凭借自己的总体结构获得滑翔能力,能够用自己的结构把重力势能,转换成用来克服阻力前进的能力,从而实现滑翔。

网友:
门板为什么能飞,因为动力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学生是高一年级的。流体流速快,压强小,流速慢压强大;这已没有疑问。机翼的升力就来源于机翼上、下 ...

让你的学生画一个平凸翼型,然后分别实际测量气流分离点到后缘的曲线长度,对比哪个更长,我图中已经给出了数据,你好好看看。
气流是否同时到达后缘问题,请他好好学习运动的合成和分解、运动的相对性原理。这里我可以可定地说不同时到达后缘,只有理想流体才会同时到达,为什么等他学习了大学课程流体力学后再慢慢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解释的是滑翔机,如何形成滑翔的。滑翔时相对气流运动才能获得升力,向前要克服阻力,克服阻力的来源是 ...

一开始我就已经讲了滑翔飞行的问题,飞机的重力势能转化动能,由于克服阻力耗能最终在“静气流”中飞行会落地,这个你没看?进而解释实际滑翔机为什么能长时间飞行,你只看这个?

网友:
用视频的截图来说明或许更有说服力吧。

原图为对称翼型的情形,蓝色是平凸翼型倒飞的情形。右边数据计算是作图软件的得到的结果,右上方从左到右分别是气流分离后经过机翼上表面的弧线长度,下方因为两种翼型下表面情况相同,所以只计算一组数值。从结果可以看到,两种翼型都是气流经过上表面的路程大。

选取上下两个相等的流速场(红线为分界),两个蓝色区域的流线不同,呈上密下疏分布,其他地方疏密程度大致相同。根据流量不变原理,流线密的地方速度大,流线稀疏的地方流速慢。由伯努利原理可知,流速慢的地方流体压强大,流速快的地方流体压强小,所以,机翼上下两个表面的压力差主要决定于这两个区域,这两个区域刚好位于弦长的1/4处附近,即翼型的焦点处,通常我们分析升力时,认为升力的作用点就在这个位置附近。
分析机翼的升力,不能只按自己对翼型形状的感觉猜测,也不能只看贴近机翼表面的一两处气流,应该结合整个流体场流速情况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让你的学生画一个平凸翼型,然后分别实际测量气流分离点到后缘的曲线长度,对比哪个更长,我图中已经给出 ...

您没有针对我的问题回答,平凸翼型倒飞时机翼上面流线长,我们看到了,但是它是迎角形成的,平面仍然向上,翼型本身没有对上面的气流流线长做出贡献。这和平凸翼型正飞时上弧造成流线长是不同的。用平凸翼型上弧造成流线长的解释,在倒飞时说服力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开始我就已经讲了滑翔飞行的问题,飞机的重力势能转化动能,由于克服阻力耗能最终在“静气流”中飞行会 ...

我解释的滑翔形成过程是针对另一位爱好者提出的,没有发动机的滑翔机如果飞行的问题的回答。与您前面的解释无关。我对滑翔形成过程有什么错误欢迎您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