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新手 请教模拟器直升机怎么飞 遥控怎么设置

楼主(2018-02-21):
我的遥控是天7    模拟器  XTR     我飞F3P一直用XTR  有1000多小时了觉得还是XTR最好用

网友A:
都一样练习条件反射!

网友B:
你用天7练习模拟器遥控器用不用上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一样练习条件反射!

我只会飞  固定翼啊   直升机 怎么设置一窍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天7练习模拟器遥控器用不用上电池?

要电池  没电池怎么练模拟器

网友C:
好象只要摇杆校准就可以了,菜单里有悬停练习,先从副翼练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会飞  固定翼啊   直升机 怎么设置一窍不通

买个二手的450先学习结构,名称,布局,设备构成。电装,陀螺仪设置,这些会了,飞起来就简单了,安装调试很重要,飞行很简单。悬停和航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象只要摇杆校准就可以了,菜单里有悬停练习,先从副翼练试试。

正解 无副翼

楼主:
感谢各位哈   今早尝试了下   比固定翼难多了果断撤退   回去飞固定翼   直升机都是大神

网友D:
xtr很不真实,很容易飞。换g7或者next,很多高手都这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哈   今早尝试了下   比固定翼难多了果断撤退   回去飞固定翼   直升机都是大神

飞过固定翼的,入直机很容易上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xtr很不真实,很容易飞。换g7或者next,很多高手都这样

不飞了       固定翼路不能停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过固定翼的,入直机很容易上手的

我只是了解下    太难了 以后再 来玩

网友:
直机太難!萬年懸停!

网友:
我是这样设置的

网友:
1000多小时模拟器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xtr很不真实,很容易飞。换g7或者next,很多高手都这样

G4怎么样?我之前一直都是用XTR练,我感觉XTR里面直升机太飘了,而且非常容易看花,在G4里面相对容易一点,感觉适合练反应,G7没用过,我的是四合一的解密狗能用G4不知道能不能用G7

网友(2018-09-04):
https://v.qq.com/x/page/z0559w5j ... 42.soresults.dtitle
练了三个月,才能倒飞。直机确实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