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 Walter Rose 救援船 静改动完工

楼主(2018-02-21):
全长13cm,好小的船体!

舵只有10x6mm,轴系用1.5mm的铜杆。

之前用无刷动力,吃水太深,这次改为空心杯电机,1S电,降低重量15克左右,目前全重50克,强力的820空心杯,看看能不能起滑。

网友A:
电机座是剪出来的?

网友:
用什么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座是剪出来的?

不是,电机座稍大,修剪了一下。

楼主:
微型飞机上拆下的无刷电机

楼主:
接着更新。做了铜舵系,考虑到转向效果,比原装舵要大一点点。

网友B:
厉害了,好迷你的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好迷你的船

多谢鼓励!确实太小了,改着玩玩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鼓励!确实太小了,改着玩玩

请问无刷电机和电调哪里买的?求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无刷电机和电调哪里买的?求链接

电机是多年前的一架室内机上拆下来的,电调是地平线的板子。都是拆机件,电机不知道在哪里买,电调单买的话,没必要买地平线的。

楼主:
继续更新

网友C:
这可真不容易!本来船就小,还是快艇型船体,吃水非常浅。要想不超过水线可能要狠狠打磨一番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可真不容易!本来船就小,还是快艇型船体,吃水非常浅。要想不超过水线可能要狠狠打磨一番了吧?

确实是有点超重了,当时为了追求速度,上无刷电机和2S电池,看起来空心杯和1S更合适。

楼主(2018-09-16):
重做了动力系统,换空心杯820电机,1S电,降低重量15克左右,目前全重50克。等待试航。

网友:
试航了没啊?

楼主:
试航了,还是能滑起来的。看1楼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