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老手,什么样的配置与多长的大桨搭配最合理

楼主(2018-02-21):
比如,亚拓出了800为什么还出760,我记得有人拿旋翼弧面积计算过,但我忘了具体怎么算这种问题

网友A:
泰世x5有原厂550改装件 另外皮传版本兼容到5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泰世x5有原厂550改装件 另外皮传版本兼容到550

谢谢提醒,然后,桨长与配置问题您知道算吗?

网友:
亚拓450用325mm

450升级尾管到480(也叫360)x3类 用360mm

380类sab380 x3l用380mm

拉长Sab380的Sab420用420mm

亚拓500用425mm,亚拓500拉长尾巴叫用470mm

520类xl520 rjx520 sab500s用470-550mm

亚拓550 用520mm-550mm

Sab570用550-570mm,其实大部分550都可以用到这个长度

标准600级就是600mm,别的尺寸玩的也不多,什么logo600,sab650不算600

700级690mm 700mm比较多

亚拓760没见过。看起来就是700x拉长

800级标配780mm

网友:
520级还有个最经典x5,从470-550也都是通用,520现在玩的人很多,通过尾巴变化适配桨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