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1/16 苏联突击炮 SU122

楼主(2018-02-21):
在德国的三号突击炮被苏联缴获后,苏联也因为其制造简单,成本较低而看上了这种不要炮塔的战车,于是他们也有了制造突击炮的想法,最开始的几种都比较奇葩,甚至有用德国三号坦克底盘改造的SG122,但是最后决定使用T34坦克底盘搭载M30 122mm榴弹炮,被称为SU122。而我一直希望能够做一款大口径的苏联战车,最好是别人没做过的,况且家中有一台恒龙的T34,于是思来想去决定制作SU122。本次制作使用田宫的35板件作参考,由于我水平较差,可能有很多错误,请各位指正

测量之后按比例算出尺寸,由于水平一般,怕浪费胶板,于是先用KT板做

KT板厚度和胶板相近,而且易于切割,很适合先做个大概比较一下确定数据有没有错误。
然后和底盘放在一起比对一下

这里做的时候发现一点错误,于是直接修改KT板,比对完成后按KT板尺寸制作胶板零件
因为这是两周前做的,制作胶板的过程图都没了……QAQ直接发完成图吧

到这里已经制作了观察口,并开了主炮和舱门的口,因为缺补土,所以部分零件使用了软陶,车体上的零件选择自制,因为恒龙的零件好贵QAQ
最开始制作的是实心炮盾,但后来感觉不对,于是果断拆了重做

切几块胶板制作内部
做这个的时候正是过年快递停运,于是去实体模型店买补土制作炮盾,顺便完善观察仓

这里做炮盾的时候被坑到了,田宫没有设计左右射界,而且炮盾形状貌似也不是很对,于是上网查找实车,无奈实车图看不到炮盾细节QAQ
后来找到一张线图,另外根据部分实车图和其他模型猜测了su122的炮盾结构,于是修改炮盾

对内壁进行打磨,外部也添加了一部分
炮盾告一段落,之后制作活动舱门

水平较差,合页做的乱七八糟
还有驾驶舱的舱门

然后制作观察镜等等,过程就没拍
接下来还得反复比对一下,确保无误后就准备和恒龙的车体进行合体

切割工作,内部切得歪歪扭扭,不过也无所谓了,粘在里面也看不见qwq
合体!

粘的时候出了一点误差,导致前面有一个缝隙,不过再次修改很费事,于是暂且不做修改,假如影响太大再做修改
制作炮盾,做之前我也用KT板先做了一个,然后进行了修改,目前还没买到用来做122大炮的金属管,炮还没做

突击炮的俯仰和左右射界不太好做,尤其是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试试能不能放下恒龙的蛋蛋炮

看起来很费事,估计切掉恒龙底盘的电池盒也不够放的,而且俯角可能也不够,试试做伸缩吧……
先制作炮架

因为没有准确数据,所以是和车壳比较出来的
由于用的是M30榴弹炮,所以我猜测炮架可能和M30是一样的
猜测归猜测,能做出来才行。制作炮架支座

炮架支座和炮架,准备组装,做组装前的最后比较。 开始组装炮架!

测试后活动正常,但是射击角度没测量……下一步把炮盾假组在炮架上,测试活动是否正常继续制作火pao部分,由于我个人猜测SU122是双层炮盾结构,于是制作内层炮盾
首先切割圆形塑料板并打磨,为之后的补土塑型打下基础。制作后的内炮盾

这样左右和俯仰就应该都没问题了,也比较符合实车的表现
外炮盾内壁还需要打磨一下,好费事啊QAQ继续

参考一下图片
买了牙膏补土,新手瞎做的铸造感

继续制作炮架,左右基本没问题了,由于是假组,所以主炮位置有点不对
正中间

左扭扭

右扭扭

观察仓,炮盾和排气扇的铸造感是第一次做,水补土也是第一次喷,欢迎大家提出批评建议
迫不及待的把半成品和车底盘放到一起,但是当年改造的T34底盘用的加强铜柱挡住了炮架。总之,先放到一起看看再说
是不是有点意思了?
对车前面的缝隙做了修补,小一点了
内部结构

喷漆用的苏军绿,用丙烯涂了字
最终成品

楼主:
SU122的轮子和恒龙的是不一样的,不过没有那种轮子……

网友:
楼主大能,膜拜

网友A:
额!!上152比较霸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上152比较霸气

是啊,不过SU152的后期型轮子和底盘有些难弄

楼主:
不敢,我觉得你那个KV2才是真厉害

网友:
刷个存在感~~~~另外看起来你的部分零件可能会存在强度不足的隐患~~最加固一下,尤其是履带上的挡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不过SU152的后期型轮子和底盘有些难弄

我正在搞SU-152。炮管和制退器已经搞好,底盘用恒龙KV1。战斗室胶板自制

SU-152的后期型KV负重轮,淘宝有售,锌合金的。

SU-152的底盘跟KV1的基本没有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正在搞SU-152。炮管和制退器已经搞好,底盘用恒龙KV1。战斗室胶板自制

SU-152的后期型KV负重轮,淘 ...

704小强一样的存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正在搞SU-152。炮管和制退器已经搞好,底盘用恒龙KV1。战斗室胶板自制

SU-152的后期型KV负重轮,淘 ...

巨佬 SU-152用的是kv-1s的车体呀,引擎盖部分要比恒龙的1941型车体的矮不少,角度也更大的;负重轮的话还是建议用初期型的吧 至少su-152 的测试原型用的就是这种轮子,

淘宝的那个貌似是1941的钢轮 和kv-1s的轮子不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正在搞SU-152。炮管和制退器已经搞好,底盘用恒龙KV1。战斗室胶板自制

SU-152的后期型KV负重轮,淘 ...

期待大作QwQ,制退器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巨佬 SU-152用的是kv-1s的车体呀,引擎盖部分要比恒龙的1941型车体的矮不少,角度也更大的;负重轮的话还 ...

的确是这样,而且车体上盖也更长,我当初就没敢做,期待拉巨佬的作品

楼主:
……不知道涂装怎么做,以前没喷过漆

网友C:
楼主 前挡泥板你准备咋办呢 34/76的圆弧型看起来很难搞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SU122的轮子和恒龙的是不一样的,不过没有那种轮子……

轮子外形最合适的就只有号手的全内购T-34/76的可以配了,楼主可以试试问他家的天猫旗舰店能不能对路轮单独补件;实在不行完全可以硬点12辐路轮,毕竟活到战后的su-122数量不少。

网友D:
不错 !霸道!等完工!!!!!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前挡泥板你准备咋办呢 34/76的圆弧型看起来很难搞啊

其实我不打算做的,因为苏联车外漏履带显得比较霸气,假如做的话可以用铁片或是塑料片一点点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 !霸道!等完工!!!!!支持一下!

感谢支持^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