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 飞控奇怪故障

楼主(2018-02-21):
OMNIBUS 的F3飞控  今天小炸过后接电池没有电机自检的声音,无法解锁,但是把飞控连上地面站就一切恢复正常,能够解锁,给油电机也正常旋转,不能断开和地面站的连接,断开就有是和原来一样,请问哪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检查下供电部分,换另外的外接bec试试

网友A:
如果飞控上面的灯不亮了应该是5V供电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飞控上面的灯不亮了应该是5V供电断了。

灯都亮的

网友A:
那样呀,那看来从飞控PWM供电不好用了,只能用USB口之类供电,如果真这样的话那你就引一路5V电到UART口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样呀,那看来从飞控PWM供电不好用了,只能用USB口之类供电,如果真这样的话那你就引一路5V电到UART口就 ...

我的图传带5V输出,准备从图传的5V输出引线。请问UART是哪个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图传带5V输出,准备从图传的5V输出引线。请问UART是哪个口?

最好从分电板引出5V电,接任意一个UART也就是通讯口的对应的正极和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