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闲暇改25LV数控。

楼主(2018-02-22):
目前改了一点,碰上z 轴问题,与其费力气原丝杆加帽子,还不如直接定个滚珠换上,求教各位大神。

x 轴

楼主:
10mm厚铝板,用雕刻机还不知道啥时候能穿透,直接用线锯暴力切割。

加工好的3块板,2个沉孔螺丝帽磨短,尽量保留铝板厚度,保持强度。

2颗M8主螺丝固定,再配合2个定位销固定,下部用m5螺丝支撑,抵抗下坠力,全部利用铣床原有孔洞。

安装完成,纹丝不动。继续为Z轴犯愁。

网友:
Z轴丝杆最上端有两个锁紧螺母,螺距好像是M14x1的(记不太清),买个12mm孔的联轴器,直接用丝锥在联轴器上攻螺纹,一头连电机一头连丝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