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代阿波罗50 改对插机翼

楼主(2018-02-22):
今天收了队友的阿波罗50,为了今年考证做点准备,无奈家里太小,这飞机的翼展实在有点超标了,于是就动了改对插的念头。

阿波罗50机翼前段有木削子,尾部有螺丝能固定,但是考虑到整体强度,还是需要在对插杆的地方做固定加强

上下面都用层板连接,螺栓对穿固定,感觉强度还是挺大的。

前后一共三个点定位固定,自认为强度还是足够的

因为阿波罗50设计是固定机翼,机腹盖板原先是固定在机翼上以前装的,这里就要稍微改进一下,用了襟翼铰链安装连接。

最后做一个“门别”,安装好机翼后直接别上就行了,丑了点,但是非常实用。
欢迎拍砖

网友A:
能不能给几张全图看看?我对阿波罗50的结构不太了解,想参考一下改对插的经验。但从你的照片看,是由固定改为可拆卸,看不出是对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给几张全图看看?我对阿波罗50的结构不太了解,想参考一下改对插的经验。但从你的照片看,是由固定改 ...

阿波罗就是一整片机翼的那种设计

楼主:
今天飞行测试过了,强度很好!授予金头盔鼓励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阿波罗就是一整片机翼的那种设计

那就不是对插了,应该是可拆卸机翼。对插的机翼是分左右两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飞行测试过了,强度很好!授予金头盔鼓励

但看你5楼的照片又应该是对插的。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看你5楼的照片又应该是对插的。怎么回事?

机身下面有一块盖板的,实际是整片,我改成了对插组合方便携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是对插了,应该是可拆卸机翼。对插的机翼是分左右两片的。

我理解的对插就是分两片 无论是插在机翼上还是对插组装好后安装在机身上

网友B:
就是拆装有点麻烦了,而且时间久了会不会出现滑丝的现象?

网友C:
你的插杆够长不够,我担心应力过大。

网友A:
对插机翼是不通过机身的,两片机翼在机身两侧通过碳杆和螺栓连接。拆装机翼是两片先连接,通过机身后连接机翼长度就是翼展长度。两者结构不同。机翼长度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插机翼是不通过机身的,两片机翼在机身两侧通过碳杆和螺栓连接。拆装机翼是两片先连接,通过机身后连接机 ...

哦!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插杆够长不够,我担心应力过大。

不用担心了已经飞行了20个架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拆装有点麻烦了,而且时间久了会不会出现滑丝的现象?

反爪螺母,安装的时候不要硬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