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解决HCP100S磨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8-02-22):
虽然HCP100S属于已死有事烧香,考虑到这个是本人购入3D打印机后第一件用于模型的作品,还是发个帖子庆贺一下 :)

HCP100S电池

之前飞这个飞机,总发现电池会抵到主轴下端的固定螺丝,即使把电池往前推到头,仍会碰到。

结果么,你知道的。

解决办法我用的是在起落架后部加一个小垫片,用的是雪糕棒裁断后用透明胶缠上。很管用,当然每个起落架都要这么弄一遍也挺麻烦的。

那么3D打印机来了,马上想到把雪糕棒换掉。
于是就有了下面的东东。

前后有阻挡,两侧是卡槽。安装时卡在起落架上就好。

安装在起落架上的效果。

红色的零件一如既往的亮骚 :)

编辑:图片乱了,重新排版。

网友A:
大神来了,请问打印机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B:
会3D打印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来了,请问打印机是什么型号的

是一台叫做”1987”的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3D打印真好

确实方便,很多小东西以后可以自己做了

网友C:
我平时电池不塞那么里面,重心靠后一点问题不大...

网友:
那个螺丝不要装就好了  一般不会掉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一台叫做”1987”的打印机

建模用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平时电池不塞那么里面,重心靠后一点问题不大...

倒飞会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模用什么软件

我用的是 Sketchup Make 正版但是是免费的

网友:
其实不用那么复杂,像我这样用漆包线或者线芯扎住电池仓与头罩柱就行,电池自然会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