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班室内飞Babyhawk Race加护圈

楼主(2018-02-22):
年前购买了Babyhawk Race,因为平时没时间飞,入模时间不短,但真飞的时间并不多,入手这个Babyhawk Race也是看上飞机小,能在办公室里飞飞。好在我加了护圈,否则花花草草的真都保不住了。

通过电脑win10自带的“相机”来录制的。但分辨率只有640X480.(都这么低吗?),Foxeer的摄像头,应该分辨率还高吧。是接收机的问题吗?

下面是视频链接(网站不能直接传视频吗)?

网友:
哪里有这个圈卖,太暴不敢在家飞

网友:
这桨保护圈怎么买?看上去很好

网友A:
这是什么牌子的小机,看着不错,能说下配置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牌子的小机,看着不错,能说下配置不

银燕的Babyhawk Race

1、整机一架
2、八个桨页
3、格式4S电池850mA一个。
4、电池扎带一个
5、Foxeer摄像头OSD调节板一个
6、精密内六角螺丝若干。
7、JST备用充电插头一个。

KINGKONG 1.9寸全包围桨保护圈,但是原带的桨会有点磨保护圈。我这个桨是嗑掉了桨尖了,所以装上正好。可以换小一点的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银燕的Babyhawk Race

1、整机一架2、八个桨页3、格式4S电池850mA一个。4、电池扎带一个5、Foxeer摄像 ...

好像有个kingkong2.3寸,那个会不会合适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个kingkong2.3寸,那个会不会合适一点

切一部分保护圈才行,整圈装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