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穿越机电机与机壁3m螺丝滑丝问题

楼主(2018-02-22):
爱机今天炸鸡了,必须换机架,废了2个电机,但是图中这三个3M螺丝就是不听话不与电机分开。导致现在很尴尬拆不下来就得从新买电机。但是还能用。求大神6们出个招(螺丝内六方滑丝)

网友A:
用电烙铁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烙铁烫

还可以烫掉?一会试试

网友:
内六角不行就用各种钳子夹紧后拧下来呗,这点儿事儿还能被难住?总之办法要比问题多。

网友:
加热就拧掉了

网友:
如果有胶,加热是第一步.  内六角最容易滑丝, 倒不是螺丝问题, 主要扳手质量有好有坏. 用小砂轮片打出一字槽, 用大号一字螺丝刀拧掉. 如果没有小电磨, 那就直接用3.5-4mm的钻头直接把整个螺丝头钻掉. 钻头直径要和螺丝直径一样, 这样钻进去正好整个螺丝头掉下来.
另外网上有卖拆滑丝螺丝的反螺纹钻头, 其实和直接钻掉差不多.

网友:
忘记说了, 如果上钻头,记得铁渣子不要弄到电机里被磁铁吸住, 要不然要拆电机的.

网友:
老虎钳夹紧就能拧下来。或者试试斜口钳剪碎碳板

网友:
以后建议用杯头螺丝  这螺丝难拆

网友:
那锯或者是电磨一个一字 用一字螺丝刀就行了

网友:
用50W或100W烙铁加热后再拧

网友:
电烙铁对着加热一会儿就能宁动了

网友:
直接斜口钳就能搞定

网友:
最好杯头螺丝,用圆头最好加垫片,这样滑了也好搞出来

网友:
需要机架么?我这有几台闲置机架,需要联系。

网友:
用大一号的扳手,打磨小一点,要是m2螺丝我也推荐,可惜不是

网友:
用小锯子锯条缝,用一字起拎。